三菱Q03UDV连接三菱MR-JE-C伺服问题

楼主(2022-07-18):
请问师傅们这个程序里的W1是16位的,但是他为什么可以写入H801F呢?有大师可以解答一下吗

网友A:
H代表16进制,1个16进制等于4个二进制,4*4=16等于一个寄存器

网友B:
H801F是16进制

网友C:
H801F就是16位的,H801F0000这样才是32位,用DMOV;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二进制的话只有0和1,但是怎么还显示有8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二进制的话只有0和1,但是怎么还显示有8呢?
H代表16进制,从0~F;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我再消化一下,谢谢你!

网友D(2022-09-13):
16位最大为HFFFF,至于你文中的H801F,并没有超过这个范围,所以是可以写入的,
W是16位,指的是他的地址是以16进制进行编号的和他存放的是16位数据还是32位数据并没有任何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嗯明白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