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18):
       由于西门子SMART LINE V3触摸屏缺货中,很多客户现在都用了SMART LINE V4的触摸屏,而且价格还比SMART LINE V3的便宜,大连德嘉的多功能交换机完全能够实现1200PLC和SMART LINE V4触摸屏的连接哦!当然原有功能1200/1500PLC和SMART LINE V3触摸屏连接也是同样支持的!
下面是实际连接拍摄视频,欢迎咨询

楼主:
       以下两款多功能交换机现都已支持S7-1200/1500/300PN PLC和西门子SMART LINE V3/V4精彩系列触摸屏连接。
注:如果PLC是S7-300系列通过CP343-1以太网模块扩展的网口连接SMART LINE触摸屏的话,必须使用多功能交换机S型,这是与A型不同的功能,多功能交换机A型无此功能!

楼主:
1200PLC与SMART LINE V4触摸屏时间同步客户案例:
       1200PLC通过读取本地时钟,然后在将该数据通过多功能交换机传到SMART LINE V4触摸屏上,客户做了很多努力最终还是没有连上,其原因是触摸屏里组态的时候,在连接参数里的“区域指针”地址写的是VW560,而PLC里面做的时间是放到MW560中了,所以最终没有导致时间同步在触摸屏上。
       往往有时很多细节没注意,从而导致找问题找两三天,做工控就是这样子,都是不断从现场碰到的问题,然后一点点分析、总结,并结合以往错误慢慢累积的经验。

网友A(2022-10-31):
楼主公司真是可以呀,这么垃圾的屏能有多大的销量,还在围绕它开发附属品,厉害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屏主要是性价比高一些,功能和使用上肯定没有精致和精简的触摸屏好了,各有利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