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G130

楼主(2022-07-18):
西门子变频G130之前报f30022,换了一台变频器后报警消失,RDY黄灯闪,没有报警,变频器不输出什么原因,谢大神指教

网友A:
可能是识别到型号或序列号变动了,需要重新做拓补。
另外也有可能是有的设备生产商把硬件锁了,自行更换后系统识别到序列号更改后就不会切换到r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识别到型号或序列号变动了,需要重新做拓补。
另外也有可能是有的设备生产商把硬件锁了,自行更换后系统识别到序列号更改后就不会切换到run。
重新下载程序好使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先核对一下你换上的变频器和原来的变频器上的标签,看下具体区别在哪里。
区别不大,重新识别一下就行,不然就重新组态

网友B:
同型号换原MCU板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