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18):
上位机为S7-200SMARTPLCST30属于源性输出(PNP)使用运动向导中脉冲+方向
松下伺服驱动器中设置参数(位置控制模式):Pr01为0;
Pr05 0或者2;
Pr07为3;
3.能够实现的功能与待解决的问题
(1)电机使能端能够开启29,脉冲1,4引脚能够正常工作,伺服电机能够按既定速度,到达相应的位置(伺服电机试运转能够正反转)
(2)待解解决问题:电机不能通过程序实现正反转切换,总之正反转都是一个方向
4.已经尝试的解决办法
检查电路,电路没有出现短路与断路的情况;程序能够控制Q0.2(方向信号的输出与断开,且输出端电压24v)

网友A:
2脚与6脚之间有没有电压,再看看在有电压和没电压的情况下方向有没有改变

网友B:
我认为是否接线问题,PLC控制PNP输出,A6输入信号是共0端。最好能有个简图看看是否接线问题?

网友C:
既然使用脉冲+方向,Q0.2控制转向
那就查线路及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解答!2,6脚有电压,有电压跟没有电压时,都只能一个方向转》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

楼主:
PNP输出X4口位置控制模式,接线原理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2,6脚有电压,有电压跟没有电压时,都只能一个方向转》

如果接线没问题,那应该就是设置的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PNP输出X4口位置控制模式,接线原理图
看这图,觉得接线不对Q0.2方向?

网友D:
你的PRO.6改为1看看

网友D:
这是我自己接的
【方案】
使用FLIR A320红外热像仪进行自动化质量控制,确保Ford Genk生产出性能卓越的汽车

网友E:
用过几次松下的伺服和PLC,经常出现只能往一个方向走或定位累积误差的问题;无非就是各种参数设置问题,接线问题其次..

【方案】
华北工控EMB-3512主板,满足智能车载娱乐中控系统需求

楼主:
回复 网友D:
接的挺好,我也是按照这种接的,就是不用串电阻

楼主:
昨天,PLC控制我都去掉了,X4接口方向信号2,6号针脚直接通或者断开接24V电源,1,4引脚接脉冲发射器,目前还是只能一个方向转

网友F:
回复 楼主:
1.4脚脉冲互换也不反转?那应该是设置问题
【方案】
台达VE系列变频器在分切机上的应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我的问题已经解决,参数设置都是正确的,接线原理图也是正确的,问题控制方向的针脚2,6中的6与9太像了,我把6接成9了(希望调试过程中弄清楚每一细节,后期方便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