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19):
工作流程:颗粒产品从振筛出来,到达接料斗;然后罗茨风机抽真空,把颗粒产品沿着上料管道抽上来,到达真空上料罐。然后打开真空上料罐底阀,颗粒产品掉落到下料斗。灌装机把下料斗的颗粒产品按照指定的重量装袋,最后用缝包机把袋口缝好。如此,颗粒产品就自动地一包包装好了。

楼主:
2019年之前,该上料系统经常发生一个问题——真空上料罐的底阀无法打开,导致真空上料罐的颗粒产品,无法顺利掉落到下料斗。同时,上料管道经常被颗粒产品堵住。
原设计的底阀是个气动阀,由电磁阀驱动气缸控制底阀的打开与关闭状态。底阀打不开,最初还以为是电磁阀或气缸出问题。换了气缸与电磁阀,结果该问题还是经常出现。每次都只能把上料管道一段段拆下来,疏通管道。然后强制驱动气缸,再用塑料锤子敲打真空上料罐,使得颗粒产品慢慢掉落到下料斗。
如此操作,非常耗时,严重阻碍正常生产! 该问题几乎每个月都造成300多分钟的设备故障停机时间!

楼主:
后来,本人接手这事后,经仔细观察,发现底阀打不开,并不是气缸或电磁阀损坏导致的。相反,如果把气缸的气压调得太大,反而使得底阀打开或关闭瞬间发出“砰砰”巨响。再结合以前的工作经验,细细分析,觉得上料管道之所以堵塞,是由于停止抽真空时,颗粒在管道里并没有完全输送到真空上料罐,而是有部分颗粒在管道里堆积起来,甚至在管道倾斜度大的地方,颗粒往回后退,集中在拐弯处堆积,久而久之,堆积就会越来越多,直到管道被完全堵塞。上料管道堵塞后,真空上料罐里面由于空气进不去,形成了负压,外界大气压就会把底阀顶住了!

楼主:
找到问题所在后,本人安排人在上料管道指定的地方安装4个进气阀,并把新增的4个进气阀都打开一条缝隙。

楼主:
破了真空,果然,底阀就非常容易打开了,上料管道也不再堵塞了。
后来,做了进一步改善,把气动阀换了,改用配重阀——抽真空时,底阀内测气压小于底阀外侧气压,受外侧大气压力的作用,阀门会自动关闭;停止抽真空时,且真空上料罐有颗粒产品,阀门受到颗粒产品的重力作用而自动打开。配重阀完全不用电气,零耗能,设计得非常巧妙!

楼主:
如今已是2022年7月份,三年过去了,管道堵塞问题不再出现,该问题造成的设备故障停机时间降为0!

网友A:
一个管子上面增加了4个手阀,
就装一个不行吗 ?

网友B:
如果真的象你说的那个原因,那在真空吸料管路上加装一个电动阀,打开底阀之前先打开电动阀,然后在开底阀,最后关闭电动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初的设计,只有接料斗那里装有一个,效果不好。

输送对象是颗粒产品,属于固体,在适当的位置,多开几个比较好的。

毕竟,抽真空产生负压,靠空气流动从而把颗粒产品带上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手动进气阀,不仅仅用来破真空,其对上料时也有妙不可言的作用的。

输送对象是固体,充足的空气,有助于颗粒产品克服重力作用。

网友C:
大神你好,(本人安排人在上料管道指定的地方安装4个进气阀,并把新增的4个进气阀都打开一条缝隙。),装了之后,真空怎么实现?不太理解,请教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https://www.acfun.cn/v/ac31715905

这个视频估计能给你解惑。

网友D:
粉末输送还可以考虑隔膜泵输送,相对来说,简单,维护难度低,也可以考虑弹簧输送,结构最简单,缺点是弹簧有时会断
真空管道输送是负压输送成本相对最高,维护成本最高

网友E:
楼主的办法确实还不错,我曾经遇到过类似问题,在主管道上加了一个阀门也解决了。

网友F:
一般是在管道上装截料阀,吸完料再把管道洗干净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本自动生产线采用7.5KW的罗茨风机,抽真空上料时运行17秒钟,然后暂停7秒钟下料,如此循环。

能耗方面,大概每小时15度电,还算比较节省能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能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好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本自动线的上料管道不需要清洗,

下次换产品时,只需要把第一包料作为管到料,直接回炉,以防混料。

网友G:
配重阀门,和我们这里的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G:
配重阀门,非常巧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