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19):
   最近修了两台ACS510 124A 的变频器,损坏原因老电工误判故障,用摇表摇了变频器三相输入和输出的绝缘,之后上电正常,一运行报F0004(接地报警),查了IGBT模块和驱动电路以及电流检测,后来查了开关电源,没发现问题,不用怀疑主板,更换过主板,故障依旧,一直抓耳挠腮中,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另外求此变频器驱动电路图纸一份,先谢谢诸位大神了

网友A:
参数改一下试试啊。

网友B:
接地来自于输出检测,但是,我估计你搞定了接地还得出其它故障,这电工真会玩!

网友C:
电工就依仗这个混口饭吃啊,这个都不让干,还怎么活啊!平时什么都让干就一打杂的,工资又特低,不得赚点外块。这才利用手中的权利正大光明的进行维修检测,你怎么能抱怨电工呢?

楼主:
报警问题已解决,系驱动板小板上电阻虚焊导致,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