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19):
最简单的正反转,要求是接触器常开点坏了的情况下不换接触器,不加外挂辅助触头,的同时怎么能实现有自锁,别说拿主触头当辅助触头用,我们讨论的是实际接电机的情况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正反转,要求是接触器常开点坏了的情况下不换接触器,不加外挂辅助触头,的同时怎么能实现有自锁,别说拿主触头当辅助触头用,我们讨论的是实际接电机的情况下。
神题,我不会

网友B:
三组触点都坏了是这样吗……

网友C:
你是说三相主触头坏了,还是辅助触头坏了不转换?故障是触头粘连还是接触不上?

网友D:
应急情况下可以加个继电器

网友E:
那就加个PLC吧。

网友F:
出题的奇葩,不换接触器难道加一个接触器或者继电器?也许这个接触器有两组常开辅助接触点,换接在另外一组上…

网友G:
什么公司,穷到连一个接触器都买不起吗 ?

网友H:
搞不了,难到我了

网友I:
既然坏了不能正反转,又不能换坏的元器件,要能实现正反转,还要求自锁。那就直接用开管控制就行,继电器都免了。

网友A:
楼主,考官有答案贡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E:
回复 网友A:

这样搞。

网友J:
   我理解就是启停控制电路的自锁触点(就是主接触器的常开辅助触点)坏了时的应急方法,用一根电线就可搞定。实际上有的设计院出的电机启,停控制电路就不用辅助触点来自锁,而是采用借电的方式, 与一根电线就可搞定的方法基本原理相同。

网友K:
引用 网友A:

难道楼主的图不是“拿主触头当辅助触头用”?

网友A:
哈哈  看了楼主在11楼,12楼给我的回复~不是神问题了,是鬼问题。
就问一句,楼主电工知识过了吗?
显然没学过,主电路咋能借用控制电路的线?难道你的控制线与主线用同规格的?
你在比对一下11-12楼的图,就没发现其他问题?

网友L:
答:贵公司一个接触器都买不起,我考虑是否能按时支付工资。

网友M: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说“别说拿主触头当辅助触头用”吗,怎么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呢?

你这种方法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就已经使用过啦,这算什么难题呢?

只不过不是正反转电路。你的这个电路也达不到你的使用要求。

网友M:
引用 网友E:

这样搞。

楼主不是说“别说拿主触头当辅助触头用”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哈哈  看了楼主在11楼,12楼给我的回复~不是神问题了,是鬼问题。
就问一句,楼主电工知识过了吗?
显然没学过,主电路咋能借用控制电路的线?难道你的控制线与主线用同规格的?
你在比对一下11-12楼的图,就没发现其他问题?
呵呵说的也是实话

网友A: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说“别说拿主触头当辅助触头用”吗,怎么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呢?

你这种方法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就已经使用过啦,这算什么难题呢?

只不过不是正反转电路。你的这个电路也达不到你的使用要求。
人家开篇就说了,“接触器开点损坏” 咋还往“辅助触点”考虑?
而且没说电路是“起保停”模式呀

网友E:
回复 网友M:
楼主的意思只是不要"在控制电路中把主触头占用了导致不能接电机"这样的情况发生而已,现在如果不影响接电机那当然可以用了。要理解字面背后的意思。

网友A:
回复 网友M:
km1正转,km2反转,好像没毛病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意思只是不要"在控制电路中把主触头占用了导致不能接电机"这样的情况发生而已,现在如果不影响接电机那当然可以用了。要理解字面背后的意思。
太累
这样的考试题没人能答对,除非判官是鬼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兄弟,能否说明白点。我也不太理解你的意思。个人感觉是可以这样做的。这种方式应该早就有人用的。不是像你说的主回路借控制回路的线,而是控制回路借主回路的线。线上感觉没什么问题。即使你再已经启动的情况下又按了启动按钮,那也只是给主回路的“粗”线上加并了一根控制回路的“细”线而已。他们之间的电流分配还是没问题的。不存在线要一样粗的说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兄弟,能否说明白点。我也不太理解你的意思。个人感觉是可以这样做的。这种方式应该早就有人用的。不是像你说的主回路借控制回路的线,而是控制回路借主回路的线。线上感觉没什么问题。即使你再已经启动的情况下又按了启动按钮,那也只是给主回路的“粗”线上加并了一根控制回路的“细”线而已。他们之间的电流分配还是没问题的。不存在线要一样粗的说法。
这是考试题,请审题~20楼有说明
还不明白再问

网友E:
回复 网友A:
那你还是得问问楼主吧,到底是以你为准,还是以楼主的本意为准。有经验的自然会往那方面靠,楼主自己的方案都贴出来了。能理解的自然能理解,不能理解的就作罢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E:
哦 12楼是你发的,咋还有对15楼的不理解?
难道你经常用接触器控制百瓦小电机

网友E: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一定只能是百瓦呢?电机大的也能用。我上面不是说了吗,线粗细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那你还是得问问楼主吧,到底是以你为准,还是以楼主的本意为准。有经验的自然会往那方面靠,楼主自己的方案都贴出来了。能理解的自然能理解,不能理解的就作罢吧。
“要求是接触器常开点坏了的情况下不换接触器”
相信楼主这句话你是理解的,否则12楼的回复就是在梦中

网友E:
回复 网友A:
楼主其实说的意思是接触的常开辅助触点坏了,很多时候我们说话的时候会省略一点,现实中经常发生。否则他后面说不能用主触点来代替辅助触点,那他为什么说是代替“辅助触点”呢,说明是辅助触点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楼主其实说的意思是接触的常开辅助触点坏了,很多时候我们说话的时候会省略一点,现实中经常发生。否则他后面说不能用主触点来代替辅助触点,那他为什么说是代替“辅助触点”呢,说明是辅助触点坏了。
哈哈_  哈哈 笑岔气了

"最简单的正反转,要求是接触器常开点坏了的情况下不换接触器,不加外挂辅助触头,的同时怎么能实现有自锁,别说拿主触头当辅助触头用,我们讨论的是实际接电机的情况下。"
这是楼主原题描述,看懂吗?
看懂10楼原图吗?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好吧,承认你对,我错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E:
请参考老兔子17楼的回复

网友O:
这个题有点奇葩,不使用主触点和辅助触点,那就直接改启动按钮为常闭或带自锁的开关。

网友P:
回复 网友E:
如果是公司应聘出这种题就只能说面试你的人也不咋地,搞些野路子有意思吗?

网友Q:
这种纯粹是出题的人本身半桶水,搞些野路子想显示自己有水平

网友R:
大神无处不在,这样的考题在现实中没人用。坏了应该更换。

网友M:
引用 网友A:
人家开篇就说了,“接触器开点损坏” 咋还往“辅助触点”考虑?
而且没说电路是“起保停”模式呀

你没看清楚楼主说“不加外挂辅助触头,的同时怎么能实现有自锁”吗?

你没看清楚楼主的电路图改用主触点作为“辅助触点”来控制电动机的自锁吗?

这么明确而又简单的电路怎么没看懂???????!!!!!!

网友M: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意思只是不要"在控制电路中把主触头占用了导致不能接电机"这样的情况发生而已,现在如果不影响接电机那当然可以用了。要理解字面背后的意思。

你真的不理解楼主的“别说拿主触头当辅助触头用”这句话的意思吗?

那么请你看下面楼主的整段话中有你"在控制电路中把主触头占用了导致不能接电机"这种意思吗?再请你看楼主给出的电路图,有你所说的意思吗?希望你不要为你们的错辩解啦!

“最简单的正反转,要求是接触器常开点坏了的情况下不换接触器,不加外挂辅助触头,的同时怎么能实现有自锁,别说拿主触头当辅助触头用,我们讨论的是实际接电机的情况下。”

网友M:
引用 网友A:
km1正转,km2反转,好像没毛病

反转(KM2)怎样自锁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A:
人家开篇就说了,“接触器开点损坏” 咋还往“辅助触点”考虑?
而且没说电路是“起保停”模式呀

你没看清楚楼主说“不加外挂辅助触头,的同时怎么能实现有自锁”吗?

你没看清楚楼主的电路图改用主触点作为“辅助触点”来控制电动机的自锁吗?

这么明确而又简单的电路怎么没看懂???????!!!!!!
看到了"自锁"的描述,所以开始就说是"神题"
再问楼主要答案后
楼主发上此图,才说考题是"鬼题"
接触器开点坏了,主触点容易坏,还是辅助触点容易坏先不提.
就图来看,原图自锁那里来?,后加的使用主点也只是km1能自锁,KM2???

"这样的考试题没人能答对,除非判官是鬼"
哈哈 到此

网友E:
回复 网友M:
我问你,在主触头下并接了个按钮开关,这就叫“当辅助触头用”吗?那这个主触头下还连接着电机呢,难道不能算是主触头了?那它到底是作为主触头还是辅助触头?电机的主回路被吃了吗?非要这么抠字眼有意思吗?
楼主自己解决方案图都出了还要犟,你们说楼主自己打脸也好,说我理解错误歪打正着也罢,你们爱咋理解咋理解吧,毕竟每个人理解力在那,勉强不来。

网友M:
引用 网友E:
我问你,在主触头下并接了个按钮开关,这就叫“当辅助触头用”吗?那这个主触头下还连接着电机呢,难道不能算是主触头了?那它到底是作为主触头还是辅助触头?电机的主回路被吃了吗?非要这么抠字眼有意思吗?
楼主自己解决方案图都出了还要犟,你们说楼主自己打脸也好,说我理解错误歪打正着也罢,你们爱咋理解咋理解吧,毕竟每个人理解力在那,勉强不来。

你是真懂还是假懂的啊?还是语文水平太差了呢?

楼主有表述过“在主触头下并接了个按钮开关”吗?

楼主仅仅要求“是接触器常开点坏了的情况下不换接触器,不加外挂辅助触头,的同时怎么能实现有自锁,别说拿主触头当辅助触头用,我们讨论的是实际接电机的情况下”,你就“想象(延伸)”到万里之外。

一个简单的问题被你“想象”到无限远处,是不是“顾左右而言他”为自己的错狡辩呢?

本来对楼主这个问题就是想看看楼主如何解答“别说拿主触头当辅助触头用”解决问题的,结果很让我失望,都打自己嘴巴还不认帐。

网友M:
一个常规标准的接触器,在不添加辅助组(附)件的前提下只有有三组主触点、四组辅助触点(两常开两常闭)。在不添允许加任何器件的前提下,又不允许使用主触点,根本无法做到自锁。

所以,对这个问题本来就持观望的心态,看看是不是我的年纪大了,人老了思维就跟不上时代的进步,会真的有什么新的方法解决不用“主触点”来形成自锁功能。

结果让我大跌眼镜,两位(楼主和某先生)违背了自己所说的话还不认账,真令人不齿,真是世风日下,令人感慨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R:
大神无处不在,这样的考题在现实中没人用。坏了应该更换。

用主触点代替自锁辅助触点,临时应急是可以的。

一般不建议这样做,因为有安全隐患。

网友A: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A:
km1正转,km2反转,好像没毛病

反转(KM2)怎样自锁呢?
首先原图就没自锁,既然要强调必须自锁,考官也打破了不用主接点的神话,那就把反转KM2加上自锁好了~不难

网友S:
楼主出来解释下,要打起来了

网友M:
其实在多年前,类似的问题在本电工技术版面有过讨论,是直接启动电路,没有要求不能使用主触点,仅要求不增加元器件。当年我就是以自己曾经应急用过的用主触点代替辅助触点做自锁触点方案。由于时间久了,记不住原来讨论贴的题目,翻找不到原帖。

如果按照楼主的“别说拿主触头当辅助触头用”,又“不换接触器,不加外挂辅助触头”,该考题是无法完成的。

如果没有“别说拿主触头当辅助触头用”即使“不换接触器,不加外挂辅助触头”,问题不难解决,就以下面简单的直启控制电路为例,只要保证启动按钮SB2(和接触器KM主触点A相)的上下进出连接线连接的都是同一相电源电路

否则,一按启动按钮SB2、接触器KM一闭合,你就会听到一声“礼炮”欢迎你的响声,这就是我前面曾说过的存在不安全因素。

由于楼主的考题没有给出该正反转电路是一个接触器故障,还是两个接触器都存在同样的故障,所以无从得知他的具体答案是什么。因此,我就以常规的一个接触器出现辅助触点故障来分析该题的可能答案(仍然没有“别说拿主触头当辅助触头用”限制),见下图。

在该图中,假设正转接触器KM1常开辅助触点故障,我们将启动按钮SB2下面的连接线改接到KM1与SB2同一相线路的C相主触点下方(出线端)即可以了(实际上是直接将原自锁辅助触点与按钮SB2连接的导线改接到接触器C相触点下面即可)。反转电路可以不变。

这种改接的方法仍存在直接启动电路的不安全因素外,还存在在反转电路工作的时候,正转启动按钮SB2的下方存在不同相位的电压,万一误按下,其结果是可以想象到的。另外由于存在这个不同相位的电压,万一KM2的常闭联锁触点不能及时分断,后果也是严重的。

假设两个接触器都出现相同的触点故障,那么就改成下图的连接方式。

在这个电路中,改动后的SB2、SB3两个启动按钮下方的连接线仍然必须保证在接触器闭合后,都连接在同一相的电源位置上,否则后果是可以想象到的!

所存在的不安全因素和上面的一样,而且风险比上面的还要大一些。

因此,这种电路仅供学习参考,尽量不要用在实际设备中,更不要用在设计产品中。临时应急使用不反对,但尽快解决和处理,尽快恢复正常状态。

以上的分析仅供参考,如有不正确的地方或者有不同意见的可以提出讨论或者争论,别砸砖就行了。

由于电路图是在原有电路图上修改而成,审图不细发生错误,经“知道一点”先生提醒后已更正,谢谢!!

网友A:
对不起,老兔子
先扔快板砖,先看了第一图,发现不对呀
再看后二图,通病
您看出来了吗?

网友E:
这不能归结为这类方案本身的不足,是设计者的考虑不周,细节不到位。比如所谓的安全风险,是可以避免的。完全可以将下面方框中的KM2,KM1常闭触点分别移到上面方框的SB2,SB3上方。按反向按钮的风险可以避免了。如果还觉得有风险,常闭触点有多余的话,直接在上面各加一组,保留下方的也行。

网友A:
回复 网友E:
能不能避免,现将原图错误修正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对不起,老兔子
先扔快板砖,先看了第一图,发现不对呀
再看后二图,通病
您看出来了吗?
看出来了,热继电器和停止按钮的位置不对,应该改为在吸引线圈的下面(以前的旧的电路实际中都是这样放在接触器吸引线圈的下面的)。谢谢!!!
更改后的电路如下,再次谢谢知道一点先生!!!

网友M:
引用 网友E:
这不能归结为这类方案本身的不足,是设计者的考虑不周,细节不到位。比如所谓的安全风险,是可以避免的。完全可以将下面方框中的KM2,KM1常闭触点分别移到上面方框的SB2,SB3上方。按反向按钮的风险可以避免了。如果还觉得有风险,常闭触点有多余的话,直接在上面各加一组,保留下方的也行。
你将KM2、KM1两个常闭触点移到上面后再试试,最好接个实际电路试试!!!!
注意!!!!
设计任何一个电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发生危险的可能,要安全可靠,安全是第一位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M:
不是热继的问题,是停止不了,对吗?
改的图看到了,第一图ok,后两图还是停不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哦 现在能停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A:
不是热继的问题,是停止不了,对吗?
改的图看到了,第一图ok,后两图还是停不了
已经改正了,可能正在修改过程中你就发帖了。
谢谢!!!

网友A:
回复 网友M:
不用试 画出来就能看出来,比您的还要命
您出的图,只要不违规操作~电机转动时要换向,必须先停止,就没问题.

网友A:
回复 网友M:
是的,看到最先的回复图,发现后两图还是停不了,就发了,发完有更新,知道您注意到了
时间差

网友M:
回复 网友A:
因为这几张图都是借用原来课件中的图,是按新规范标准绘画的,加上人老眼花,审图不细才出现这种错误的,谢谢你!
现在改正后的图是不符合新规范的规则,又不想全新重绘画,只能将就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M:
不用谢
我画图只是个原理图,规范图交别人出,所以---您懂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M:
借用您的图粘补修剪出他的意思
不论按那个启动按键,....最后一声响

除非这样设计,也避开了您的顾虑. 是不是裤子太多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借用您的图粘补修剪出他的意思

不论按那个启动按键,....最后一声响

除非这样设计,也避开了您的顾虑. 是不是裤子太多了

按照楼主的题意,排除了“别说拿主触头当辅助触头用”限制后,在“不换接触器,不加外挂辅助触头”的条件下,你的这个“裤子太多了”方案是天真而又无法实施的,理由就是:

我们常用的接触器有两类,一种就是以CJ10、20、40系列为代表的旧款式接触器,它有三组主触点,两组常开/两组常闭辅助触点;另一种就是引进国外产品国产化后以CJX1、CJX2系列为代表的新款式接触器,它有三组主触点,但辅助触点只有一组或者两组。大多数只有一组常开/一组常闭触点,个别的仅一组常开触点(例如CJX12-1210)

楼主的考试题就是使用了CJX这一类的接触器,所以一旦辅助触点的常闭触点坏了,就没有多余的辅助触点补充,在“不换接触器,不加外挂辅助触头”的前提下,只能借用其中一组的主触点做自锁触点

如果使用的是CJ10、20、40这一类的旧款接触器就不存在这个问题,直接改用剩余的常开辅助触点就解决啦

所以,你想穿多一条“裤子”,那就是妄想,没有多余的“裤子”给你穿。

网友R: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R:
大神无处不在,这样的考题在现实中没人用。坏了应该更换。

用主触点代替自锁辅助触点,临时应急是可以的。

一般不建议这样做,因为有安全隐患。
是的。你说的对。

网友A:
回复 网友M:
老兔子您好,天气太热,需要降降温,感觉您被这道神题-鬼题魔倒了,不是撞墙了吧

本来一图针对网友提出的"完全可以将下面方框中的KM2,KM1常闭触点分别移到上面方框的SB2,SB3上方。"而出,一目了然--不行
图二是解决按反向按键出现的问题而出,相信是可以避开您的顾虑.

"方案是天真而又无法实施的" 只能说方案可以,但有人去做吗?

楼主的考试题就是使用了CJX这一类的接触器,确定? 这是不是被“想象”了

如果使用的是CJ10、20、40这一类的旧款接触器就不存在这个问题,直接改用剩余的常开辅助触点就解决啦。~看来方案还是有办法实施的

问题都讨论到这里了,您是不是还没脱离楼主的魔鬼题?

好了,跳出来,请不要在想它了

网友T:
这个好像有点印象,是论坛以前讨论过还是隔壁有讨论过。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怎么看着你的第二个方案好像是你的idea一样帮我修改正确了。你真当只看见我在50楼的前一句,然后赶紧抓住了喷一下,后一句选择性失明了吗?我只是懒得想,随口出个方案罢了,只想说明是有方法避免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E:
哈哈 你如果直接出图不是很简单

还如果,如果什么,前边说的这样肯定,这个如果就是再套个裤子.

看图说话,依图施工是基本

网友E:
年纪大了,有点懒,为这点事不太想想得太多,我估计会有漏洞,就补了一句加个保险套,还是照样没套住你的嘴。画图就更麻烦了,能说清楚的就不会再画,你也不是盗别人的图来用。

网友A:
如果你带的是保险套还露出dd,那就不是年龄的问题,是带个嚼子胡嘞

网友M:
引用 网友A:
老兔子您好,天气太热,需要降降温,感觉您被这道神题-鬼题魔倒了,不是撞墙了吧

本来一图针对网友提出的"完全可以将下面方框中的KM2,KM1常闭触点分别移到上面方框的SB2,SB3上方。"而出,一目了然--不行
图二是解决按反向按键出现的问题而出,相信是可以避开您的顾虑.

"方案是天真而又无法实施的" 只能说方案可以,但有人去做吗?

楼主的考试题就是使用了CJX这一类的接触器,确定? 这是不是被“想象”了

如果使用的是CJ10、20、40这一类的旧款接触器就不存在这个问题,直接改用剩余的常开辅助触点就解决啦。~看来方案还是有办法实施的

问题都讨论到这里了,您是不是还没脱离楼主的魔鬼题?

好了,跳出来,请不要在想它了

其实我的意思是很简单,就是你们的增加触点(穿多几条裤)加强安全性是不可行的,因为没有多余的触点。

讲那么多就是告诉你们为什么不可行。

网友M:
引用 网友T:
这个好像有点印象,是论坛以前讨论过还是隔壁有讨论过。

是在本论坛有过讨论(我也有参与讨论),只不过我找不到原帖。

网友M:
引用 网友E:
呵呵,我怎么看着你的第二个方案好像是你的idea一样帮我修改正确了。你真当只看见我在50楼的前一句,然后赶紧抓住了喷一下,后一句选择性失明了吗?我只是懒得想,随口出个方案罢了,只想说明是有方法避免的。

他的第一张修改的图就是根据你前面的一段话改出来的;第二张图是根据你的后一段话改出来的,没有歪曲你的原意

所以我在F62(楼)就是告诉你们,你们的想法是不现实,改出来的结果还是不安全,特别是根据你的前一段话意思改的话,更加危险

为什么不现实,就是按楼主的考题,没有多余的触点给你增加来改

网友A:
回复 网友M:
"这样的考试题没人能答对,除非判官是鬼"~先前我就说了

如果您还魔在里面就慢慢磨,不陪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如果你的嘴是DD,提前知道你这么滑,我一定会细细想一下,一定给你套严实了,让你无泄可击。

网友A:
哈哈 又不受大脑控制糊叻叻
didi,dede,diedie,dada,dongdong,duangduang……
慢慢琢磨那个更能代表你的心

网友M:
对于有人说这道题是“神题-鬼题”,没有答案,我不是这样认为的,反正闲得无聊,不妨来个“神解答”,权当娱乐,欢迎“砸砖”。

首先,我们把楼主的原话抄下来进行分析:

“最简单的正反转,要求是接触器常开点坏了的情况下不换接触器,不加外挂辅助触头,的同时怎么能实现有自锁,别说拿主触头当辅助触头用,我们讨论的是实际接电机的情况下”。

从中我们理解的是:

1、接触器常开点坏了,不能自锁了;
2、在此情况下,不能换接触器、不加外挂辅助触头、不能“拿主触头当辅助触头用”;
3、要求在原有的实际电路中解决自锁问题。

在惯性思维中,我们的理解的是原有的实际电路中没有多余的辅助触点使用,但在“别说拿主触头当辅助触头用”这个限制下,好像这个问题变成无解,是一道“神题-鬼题”。

可是,如果我们跳出惯性思维的这个框框,不就海阔天空了吗?

答案1:将自锁电路改接到另一组常开辅助触点上。

理由是,纵观楼主整个题目中,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实际电路中使用的是什么类型接触器。我们跳出惯性思维后,就可以发挥我们的想象能力,结合我们的生产实践经验和我们所掌握的理论知识,既然要解决问题,就必须有解决问题的条件和方法。

既然不允许“拿主触头当辅助触头用”,而又没有不允许“改用其他的辅助触点”,也没有告诉我们“辅助触点不够”,为什么就不能“将自锁电路改接到另一组常开辅助触点上”解决问题呢?

答案2:将接触器拆下来,修好损坏的常开辅助触点。

理由是,纵观楼主整个题目中,没有告诉我们不允许“拆下来维修”。我们跳出惯性思维后,就可以发挥我们的想象能力,结合我们的生产实践经验和我们所掌握的理论知识,既然要解决问题,就必须有解决问题的条件和方法。

既然不允许“拿主触头当辅助触头用”,又不能“换接触器”,但也没有告诉我们“不能拆下来维修”啊(当年我就是改用主触点应急使用后,找到触点配件维修后恢复原状的)!

对于这两个答案,可能会有人“砸砖”了。

1、有人会说“你怎么知道还有多余的触点”?

拿起“砸”过来的“砖头”反击过去:你又怎么知道没有多余的触点呢?

2、不是说不允许“换接触器”吗?

拿起“砸”过来的“砖头”反击过去:我有“换接触器”吗?修理好后的“接触器”不是原来的接触器吗?“修接触器”=“换接触器”吗?

其实,这类题是考我们的逻辑思维分析能力、应急处置能力,考我们的生产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掌握到什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