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19):
求教Samkoom 的触摸屏坏了,屏幕按键点不了,想换一个屏,原来的程序怎么读取

网友A:
送修相对好处理点;读出要安装好软件,有电缆,最重要的是原来的程序没有设置密码;

网友B:
买个一样的屏 把主板装过去试试!

网友C:
最好是能修就修,读程序没那么容易,软件、下载线,还要看有没有加密码。

网友D:
换个触摸板就可以。

网友E:
换个屏的触摸板吧最简单的方法

楼主:
厂家直接送了一个,保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