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19):
abb acs800变频器不明原因突然跌频,然后自动恢复正常,已加装隔离模块不管用,有大神能推测一下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这个不一定是给定信号的问题,也可能是电源电压不够,那个状态变频不报警,还是可以工作的

网友B:
既然都加装隔离不管用,说明还经常发生

给定是谁给出的?加段程序监测一下,可能就是控制器瞬间失控
先排除控制问题

网友C:
输出电流大或者转矩大会降低输出频率

网友D:
过流限幅吧,没有故障代码弹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