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19):
步进驱动器是3DM2283,输入是交流220V,步进电机的额定电流是6A,请教下这个步进套装在主电路中的工作电流是多少?

网友A:
DIP红圈设的话,是5.2A

网友B:
这个电流可以通过3个拨动开关选择的,不同的开关组合对应不同的电流,你图中的设置是5.2A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这个步进电机的电流5.2A我明白啥意思,现在是设备中有3台相同的这个步进电机套装,还有一个400W的变频器+200W的异步电机套装,现在领导让再追加1套这个步进电机套装和给切刀的加热装置(温控仪+加热管(1100W 220V)),所以我想计算一下加了以后电路中的总电流是多少?防止电源的电线不够粗给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这个步进电机的电流5.2A我明白啥意思,现在是设备中有3台相同的这个步进电机套装,还有一个400W的变频器+200W的异步电机套装,现在领导让再追加1套这个步进电机套装和给切刀的加热装置(温控仪+加热管(1100W 220V)),所以我想计算一下加了以后电路中的总电流是多少?防止电源的电线不够粗给烧了。

网友C:
楼主缺一块钳形电流表

楼主:
回复 网友C:
部门前几天刚申请给买了一个钳流表,第一次搞这个,就是想知道理论是怎么计算的?是不是步进套装在电路中的工作电流就是驱动器给电机设定的电流值?

网友A:
电路的总电流你需要测下运行时AC220V供电电源的电流,这个与电机的电流是不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这个步进电机的电流5.2A我明白啥意思,现在是设备中有3台相同的这个步进电机套装,还有一个400W的变频器+200W的异步电机套装,现在领导让再追加1套这个步进电机套装和给切刀的加热装置(温控仪+加热管(1100W 220V)),所以我想计算一下加了以后电路中的总电流是多少?防止电源的电线不够粗给烧了。

这个没看到什么计算公式,手册上也没写输入电流有多大,你有现成的就嵌一下电流,

要不问一下雷赛的技术支持,问了后来论坛反馈一下。

网友D:
根据总功率来计算总电流。

网友E:
电压取决于供电模式,电流取决于负载大小,别把装机功率(铭牌)与负载功率混淆,差别老大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步进驱动器是3DM2283,输入是交流220V,步进电机的额定电流是6A,请教下这个步进套装在主电路中的工作电流是多少?

步进电机的启动电流就是工作电流,没有过电流的说法,你选了5.2A的挡那电流最大就不会大于5.2A。

楼主:
回复 网友E:
如果是正常的负载,那它的工作电流可以计算出来,比如我加的加热管,电流=1100W/220V=5A,但是像这种交流步进电机套装,因为没有功率啥的相关参数,所以现在就不知道这种交流步进电机套装在电路中的工作电流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G:
有现成的直接卡一下电流,驱动器上没标输入额定电流,这种我也没计算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正常的负载,那它的工作电流可以计算出来,比如我加的加热管,电流=1100W/220V=5A,但是像这种交流步进电机套装,因为没有功率啥的相关参数,所以现在就不知道这种交流步进电机套装在电路中的工作电流是怎么算出来的?

如果是防止电源的电线不够粗给烧了,就去测一下之前的那台

如果非要想知道怎样计算的,就直接拨打400-885-5501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我上午打了你给的这个雷赛客服电话,是个女的接的,他说看驱动器给电机的设定电流,我说我设备上3套这个步进套装,开机后用钳流表测出的总电流是1A,转动其中的一个电机,电流变为1.5A,然后女的说那只能用软件测试,没有什么计算公式的,说用什么示波器还是滤波器啥的,反正我没用过,然后我就没再问了。看来这个只能用钳流表实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我上午打了你给的这个雷赛客服电话,是个女的接的,他说看驱动器给电机的设定电流,我说我设备上3套这个步进套装,开机后用钳流表测出的总电流是1A,转动其中的一个电机,电流变为1.5A,然后女的说那只能用软件测试,没有什么计算公式的,说用什么示波器还是滤波器啥的,反正我没用过,然后我就没再问了。看来这个只能用钳流表实测了

看来你们的沟通出了问题,没问到关键点。你要说是驱动器的输入电源电流,接交流220那个的。

如果你想继续搞懂,明天还可以继续打,反正400电话打了也不用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