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速度匹配问题

楼主(2022-07-20):
某自动生产线的工艺流程是:
1.投料;2.加热搅拌;3.出料;4.切粒;5.冷却;6.干燥;7.包装;8.装箱;9.复称;10.封箱;11.金属检测;12.贴标;13.码垛;14.打包入库。
该生产线三班倒,每个班的生产指标是23吨。整条生产线卡脖子的地方是包装环节,包装机容易出问题——破袋。

楼主:
2022年以前,生产部为了顺利完成生产指标,出料环节的出料泵,开到3.8吨/小时,甚至是4.0吨/小时。理由是添加包材时会暂停生产,生产设备有时候会出故障,为了把这两部分丢失的产能追补回来,所以就要把出料泵的速度开到尽可能快,同时也要把包装机开到最快。

楼主:
结果正如他们所愿,包装机经常出故障。在2021年里,包装机的故障停机时间高达8165分钟,位居所有设备的故障停机时间的榜首!比第二名切刀,高出整整2000分钟!令第二名望尘莫及!

楼主:
为了解决包装机问题,找来了厂家技术人员,决定对包装机进行改造。2021年11月份,签订了包装机改造合同,计划在2022年清明假期改造,1台的改造费用就高达20多万(因各种原因,截至到2022年7月份,改造还没开始)。

楼主:
为了有效降低设备故障停机时间,本人做了一番调查,发现如下——
生产三班倒,每个班8个小时,除去交接班时间(吃饭不停机,轮流去吃饭),再扣除生产线后端设备等待时间(整条生产线刚开机时,第一个产品从出料冷却风干到装箱再到最后码垛,大约需要20分钟),有效生产时间是7个小时,23÷7≈3.29吨/小时。出料泵的出料速度,理应设置为3.3吨/小时,就已满足产能需求。

楼主:
包装环节,有2台包装机,把颗粒产品包装为2公斤/包,每台包装机的最大包装速度是17包/分钟。包装环节的最大生产速度是17*2*60*2÷1000=4.08吨/小时。生产部要求操作工把包装速度开到最快!

楼主:
按理来说,4.08>3.3,即使添加包材(包装机换膜、装箱机构添加隔离纸)会暂停生产,若设备稳定,理应完全满足生产需求,并且有富余,4×7=28>23

楼主:
可实际情况是,目前每个班只能生产23吨的产品,从来没能突破到24吨。而且,该生产线的设备故障停机时间一直高居不下!

特别是经常出现产品堆积现象的包装机!

楼主:
自动生产线有个基本的原则——宁可慢,不要停。设备开开停停,很容易出问题的。设备应当在稳定的基础上慢慢提速,直到设备开始出现故障后,然后把当前速度稍微降低一些,以求设备稳定。降低后的速度就是设备稳定生产的额定速度。

楼主:
自动生产线还有个基本原则——后端设备速度>前端设备速度。如此,生产线才不会出现堆积现象。反之,若前端快,后端慢,那么整条生产线必定会出现产品堆积现象,进而造成整条生产线的生产效率不高。同时,堆积处的设备,故障率必然会高居不下。

楼主:
根据这两个指导思想,我们很快就找到这条生产线的问题所在——出料泵开到3.8吨/小时,开得太快了!

出料泵速度,理应开到3.4~3.5吨/小时,比3.3吨/小时稍微大一点点就好。

操作工之所以会不自觉地包装机的速度开到最大,是因为出料泵开得太快,导致包装机之前堆积了太多的产品!

楼主:
找到问题后,本人在2021年底,修改了出料泵的变频器的参数,把最高频率由50Hz修改为37.3Hz使得出料泵最多只能开到3.5吨/小时。3.5×7=24.5>23。

楼主:
当前已是2022年7月份,最近三个月包装机的表现如下:

2022年4月份,包装机故障停机时间0分钟。

2022年5月份,包装机故障停机两次,合计停机时间310分钟。

2022年6月份,包装机故障停机一次,合计停机时间90分钟。

楼主:
当然,包装机表现得如此优良,离不开维修人员平时的维护保养,也离不开操作工的规范操作与爱惜。

操作工也向本人反馈,自从出料泵降速后,整条生产线明显顺了许多,设备出现故障少了,他们也轻松了不少!

网友A:
好家伙,不能一口气说完

网友B:
盖楼效率很高,平均每分钟一层

破袋问题找到了?

生产线不是自适应的,属于拼凑型

2021年11月签订改造合同,预计2022年清明假期开工,你在当年底解决生产线匹配问题,傻瓜老板在花钱改造。

20多万的改造费省了,老板奖励几个?

网友C:
楼主高人,昨天发帖解决了罗茨风机抽真空上料的问题。今天这个贴又帮老板省了20W.

网友D:
这就是PMC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后,本人在2021年底,修改了出料泵的变频器的参数,把最高频率由50Hz修改为37.3Hz使得出料泵最多只能开到3.5吨/小时。3.5×7=24.5>23。

于是,
老板震怒:
LZ及设备维护人员每人扣1K!
以前你们失职,技术不过关,造成公司重大损失!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习惯分段写,这样能提高点击率

楼主:
回复 网友B:
破袋问题,主要是速度过快引起的。

最大速度>额定速度,最大速度只能临时开一段时间,不能一直让机器处于极限速度,否则机器真的很容易出问题。

另外,需要保持机器的清洁卫生,影响包装质量的横封与纵封,不能粘有膜,否则很容易封不好,造成破包。

每个班开机之前,都要做好横封与纵封的清洁卫生。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过奖了,力所能及,职责所在,为老板分忧,应当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真幽默!

可以在触摸屏上根据生产需求调速的。

把最大速度调小一些,只不过不让操作工开那么快而已。

出料泵的速度参数,直接影响产能,还影响整条自动生产线的设备稳定性,因此需要引导操作工合理设置参数,不能让操作工开得太快。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明白你说的PMC具体指的是什么。

设备之间,若速度不匹配,就像电脑的内存与CPU频率不匹配一般,无法发挥出应有的良好的整体性能的,甚至会对整体产生反作用力。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过奖了,力所能及,职责所在,为老板分忧,应当的。
向你这样高尚的人太少了。我想您的老板肯定也是一个和你志同道合的人。

楼主:
回复 网友F:
心存善念,眼里处处皆是美景。

网友F:
引用 楼主:
心存善念,眼里处处皆是美景。
经典。你适合搞行政。

网友G:
引用 楼主:
自动生产线还有个基本原则——后端设备速度>前端设备速度。如此,生产线才不会出现堆积现象。反之,若前端快,后端慢,那么整条生产线必定会出现产品堆积现象,进而造成整条生产线的生产效率不高。同时,堆积处的设备,故障率必然会高居不下。
====
自动生产线还有个基本原则——后端设备速度>前端设备速度。
=== 汽车生产线表示没听过这种言论,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自动生产线还有个基本原则——后端设备速度>前端设备速度。如此,生产线才不会出现堆积现象。反之,若前端快,后端慢,那么整条生产线必定会出现产品堆积现象,进而造成整条生产线的生产效率不高。同时,堆积处的设备,故障率必然会高居不下。
====
自动生产线还有个基本原则——后端设备速度>前端设备速度。
=== 汽车生产线表示没听过这种言论,
自动生产线还有个基本原则——后端设备速度>前端设备速度。
我也第一次听说这种言论。

网友B:
引用 楼主:
破袋问题,主要是速度过快引起的。

最大速度>额定速度,最大速度只能临时开一段时间,不能一直让机器处于极限速度,否则机器真的很容易出问题。

另外,需要保持机器的清洁卫生,影响包装质量的横封与纵封,不能粘有膜,否则很容易封不好,造成破包。

每个班开机之前,都要做好横封与纵封的清洁卫生。
如果因为速度上去就会破袋,只能说是个破设备~有不协调地方
对应这部分机器,允许开多高就是额定~操作工人才不管呢,除非机械有专人设置(比如工艺员)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自动生产线还有个基本原则——后端设备速度>前端设备速度。如此,生产线才不会出现堆积现象。反之,若前端快,后端慢,那么整条生产线必定会出现产品堆积现象,进而造成整条生产线的生产效率不高。同时,堆积处的设备,故障率必然会高居不下。
====
自动生产线还有个基本原则——后端设备速度>前端设备速度。
=== 汽车生产线表示没听过这种言论,
这个后端是指的产线下道工序
他说的没错,只是少个条件=,后线运行速度要大于等于前道生产线,否则就会出现堆积
类似生产线,在工序之间,有的有连接线(运转..)有的要进中转库,有的有"同步"信号控制.....
楼主的这条线,各部分都是可以独立运作的,没有协调,甚至出现堵料情况也不能停前端线
在调试时只好走后端速度大于前端,想做到等于有点难
产线属于东拼西凑,如果是一个厂家做的,设计有点扯

楼主:
回复 网友B:
高手!一下子就抓到要害!佩服!

这条生产线,原先是手动生产线,2017年才把包装之后的后半段(开箱、套袋、装箱、复称、折袋、封箱、金属检测、贴标、码垛)改成自动包装线的。

联机信号只做到包装机,没有做到出料泵。

装箱环节出现故障,导致堆积的话,会把装箱之前的包装环节停下来,但不会停出料泵。

生产工艺关系,出料泵不能随便停。

网友B:
回复 楼主:
都用变频器了,堵料就降速,多长时间在降
非常情况下也不能停?不太信

楼主:
回复 网友B:
料一旦断了,要重新出料,很麻烦的。

出料泵之后,有切粒、冷却、干燥这三个环节,然后才到包装环节,期间过程大约需要15分钟左右。

若包装机出问题,即使立刻停止出料泵,冷却环节的产品,也会顺着水流去到干燥环节堆积起来。

因此,出料泵不会随便停的,除非出了大问题。

三言两语难以说清楚,望理解

网友B:
没有什么说不清的
你不会说你的系统没有急停按键吧~太扯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