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20):
各位老师,请教一个问题,我有个项目有15个PLC柜,有两种编程方案,帮忙分析利弊:

1、拿一个主站编写程序,分站只编写通讯和地址;

2、各个分站独立编写程序,主站只通讯和连接触摸屏。

网友A:
建议第2钟,主站传参数和命令,具体详细动作流程由分站PLC实现。这样主站程序不至于过大,分站独立功能,维护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B:
PLC与触摸屏的具体型号?

网友C:
看情况吧.
比如15个功能相对独立,之间联系少,每个功能要求强,那就分开,采用2方案.甚至没主站.
如果15个站之间联系紧密,各自测量和控制都关联,是一个大工艺环境,那就集中到主,其它的当作远程IO类似.这样做,会不会主站体量太大,集中控制风险是不是大?

网友D:
15个柜看来项目不小,可以选1,但是从站换成远程IO,主站用1500之类高端PLC,从站到主站一根网线就串起来了。写一个程序就行了。

网友E:
这要看工艺要求,数据交换方式
做过一个项目,20个PLC既独立又联合,最初档案是,一个大尺寸屏通过网络连接,在咨询厂家后被否,理由就是这类小型PLC是“伪网络”,最后可能让你怀疑人生,建议用一个大PLC,否了,IO线太多。
最后改成20个小屏+20个小PLC,数据交换方式改成按需发送,没有主从~按需要将数据(包括控制用IO信息)发给指定PLC,由于数据达到3万多字,在调试中出现过通讯故障,增加了“握手数据”接收PLC查到这个特定数据,返回一个OK信息,让发送(接收)PLC释放通讯口,项目很快完成进入试用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