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20):
比如原来线是2.5平方的,现在要用一台6000W的设备,有没有办法不换线,加装一个什么设备能带动?

网友A:
又想马儿不吃草,又要马儿跑的快,可能不?
当然,从原理上讲你可以提高电压,对应的传送功率就变大了,但你觉得这可行不?

网友B:
2.5平方的纯铜电线能带3500~5500瓦。
带动没问题,使用嘛,想好退路了?

网友C:
你这台6000W的设备实际运行电流有多大?2.5平方的线路有多长?

如果针对你的标题

在不换线的情况下有什么办法使用更大功率设备

那应该只有升压了,不过就算升压也要考虑你现在用的电线最高使用电压是多少?

网友D:
作为一个工控人提出这种问题?

网友E:
老老实实的换线…安全不是儿戏…

网友F:
没有办法。必须只有提高线径。

网友G:
灼见:没记错的话话2.5下,电流乘以9,可以带动22.5A电流电机。你6kw电机不用换线

网友H:
6000W是什么设备?工作多长时问?功率因数多少?实际工作电流多少?这些都是决定是否可以用2.5平方铜线的依据。2.5平方铜线墙内穿管载流量19.5A,墙面穿管24A,明敷27A。载流量可参考GB/T16895.15-2002

网友I:
想不换线,并线行不行?

网友J:
不用换线,加一条线就可以了

网友K:
参考高压输电原理!提高电压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