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20):
维修一台安川伺服器,通电正常,通过面板来点动操作,开始能即报030,哪位高手遇到过?

网友A:
二组200V电压都接上了吗?主电路300V电压有吗?风扇开机运转吗?模块检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两组220V供电,风扇不运行,已换过了,直流300V电压正常,之前是400报警,修好后通电显示bb,一开使能才又出现030报警。

网友A:
回复 楼主:
短接片连接上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B2 B3端子短接片连接。

网友B:
CN8连接器有个插件,不插的话会提示HBB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感谢回复!CN8这里插着呢,没有提示HBB报警。

网友A: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再看一下内置自动单元大电阻是否开路。安川SGDV系列伺服控制器,我遇到很多次因环境因素造成驱动板漏电打火,电路板三防绝缘厂家处理不是太好!这是安川SGDV系列伺服控制器通病!楼主你只有把模块焊开,取下电路板就能看见打火痕迹,你就可以跑线维修了,本人只是提供参考,希望有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已经修复了,电路板有一处腐蚀了,处理了一下就好了,确实是三防漆防护不到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已经修复了,电路板有一处腐蚀了,处理了一下就好了,确实是三防漆防护不到位。
恭贺楼主修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