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

楼主(2022-07-20):
大家好,请问使用AC110V和AC220V电压的万用表,二极管档位的空载电压分别是多少?

网友A:
二极管档位的空载电压因表而异, 但一般二极管测试的开路电压为1.1V---1.6V.

网友B:
没量过,你自己用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家好,请问使用AC110V和AC220V电压的万用表,二极管档位的空载电压分别是多少?
书读的少,这个问题没看懂

网友D:
一般1.2-2.8的都有 和ac电压没关系的

网友E:
直接打到那个档位量一下就是了。。和220还是110没关系的。

网友F:
一般1.2-3.6的都有 和ac电压没关系

网友G:
顺便讨论下二极管档电压高低有和好处和影响吧?
我的87v二极管档有7.3v 台表f45是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