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间歇运动

楼主(2022-07-20):
信捷plc怎样控制步进电机实现间歇进给运动。

网友A:
怎么个间歇?是定时还是怎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控制输送带进给运动  机械爪取一次物料 输送带向前进给一次

网友B:
那你可以再每次机械手臂抓完之后给一个信号,根据这个信号让电机走一定的脉冲不就好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控制输送带进给运动  机械爪取一次物料 输送带向前进给一次

那好办呀,每次爪取后就给个信号PLC,然后一条PLSR指令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C(2023-03-23):
什么是进给运动

网友D(2023-05-05):
大部分晶体管输出型PLC都可以输出脉冲信号,用脉冲信号控制。

网友E:
步进电机的间歇进给运动可以通过以下步骤来实现控制:
1. 选择合适的步进电机驱动器:根据步进电机的电流、电压和步数等参数,选择一款适合的步进电机驱动器。
2. 设置步进电机控制器:将驱动器连接到一个适当的控制器上,控制器可通过各种通信方式来控制驱动器(例如,脉冲/方向控制)。然后,根据应用的需要,设置控制器的相关参数,如脉冲频率、间隔时间等。
3. 计算步进电机的步数:根据实际应用的需要,计算需要步进电机运行的步数。
4. 编写控制程序: 进入编程模式,编写程序来控制步进电机的转速和步数。程序还应该规定步进电机的正转还是反转,最后,在程序中设置补偿程序,使步进电机尽可能精确定位目标位置。
5. 启动步进电机:将步进电机连接到控制器上后,启动控制程序即可实现间歇进给运动。

需要注意的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根据步进电机的规格及应用要求可能涉及到更多的控制参数与方法,因此需要进一步了解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