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送料不稳定

楼主(2022-07-20):
自动折弯机(折马槽),送料尺寸忽大忽小。第一道弯开始小,然后慢慢变大,而最后一道弯开始大,逐渐变小。
如此反复,周而复始。

伺服电机带动送料整平,齿轮之间未见游动间隙。压料也正常。
请问问题出在哪?

网友A:
有没有咨询厂家,看程序版本是2022年的,还在质保期内吧。伺服送料不准,首先排除伺服收到的指令脉冲数量对不对。

网友B:
有些是有个编码器轮定长的,这个最好问一下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是有个编码器轮定长的,这个最好问一下厂家
这个不是胶皮轮,是在电机后面的编码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是有个编码器轮定长的,这个最好问一下厂家
这个不是胶皮轮,是在电机后面的编码器。

那就检查伺服电机出来的相关传动部分,另外看看参数有没有问题,最好是直接找厂家,抖音上有这家公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是有个编码器轮定长的,这个最好问一下厂家
这个不是胶皮轮,是在电机后面的编码器。

那就检查伺服电机出来的相关传动部分,另外看看参数有没有问题,最好是直接找厂家,抖音上有这家公司的。
现在就是对参数不太了解。请问里面的参数应该怎么调,才能最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是有个编码器轮定长的,这个最好问一下厂家
这个不是胶皮轮,是在电机后面的编码器。

那就检查伺服电机出来的相关传动部分,另外看看参数有没有问题,最好是直接找厂家,抖音上有这家公司的。
现在就是对参数不太了解。请问里面的参数应该怎么调,才能最佳。
找厂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是有个编码器轮定长的,这个最好问一下厂家
这个不是胶皮轮,是在电机后面的编码器。

那就检查伺服电机出来的相关传动部分,另外看看参数有没有问题,最好是直接找厂家,抖音上有这家公司的。
现在就是对参数不太了解。请问里面的参数应该怎么调,才能最佳。
找厂家呀

厂家让修改频率。但是我想知道其所以然。

网友C:
只是修改频率能解决?改成多少没说吧
设备验收时出的产品如何?

网友B:
回复 楼主:
厂家给出的最高使用频率是多少?你实际中有没有超过这个值?如果没有就要厂家给你解释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修改频率能解决?改成多少没说吧
设备验收时出的产品如何?
把数改小了不少。确实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