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空气系统

楼主(2022-07-21):
某工厂有两台空压机,一台45KW,最大排气量是8.60m3/min;另一台37KW,公称容积流量是7.09m3/min。这两台空压机并联起来,工作压力设定为0.70MPa,采用一用一备的工作方式——平时只开一台,另一台停用。只有45KW的空压机仍然无法满足需求时,才会同时启用两台空压机。

空压机之后,设置了一个3m3的储气罐,两台干燥机串在储气罐后面。然后采用DN65的管道输送到车间与实验室。共有3个车间,其中一车间设置有一个0.6m3的储气罐,二车间设置有一个0.3m3的储气罐,三车间设置有一个1.5m3的储气罐。压缩空气到达车间后,压力只有0.65MPa。

当压缩空气低于0.60MPa时,包装机、开箱机等设备会变得不稳定,容易做不好产品。

自从2021年以来,车间又上了一条生产线,多数情况下,需要同时开启两台空压机才能满足生产需求。

原计划于2022年准备再添置一台空压机作备用,以防其中一台空压机出问题后影响正常生产。

楼主:
2022年3月份,本人参与工厂的节能减排项目,重点负责压缩空气系统。经仔细观察,发现如下问题——

1.车间有些用气设备的气管、接头、气动比例阀、气枪等松动或受损,导致压缩空气泄露。

2.车间有些用气设备,停止使用时,没有及时关闭,导致白白浪费压缩空气。

3.车间没有设置压缩空气的气压检测,气压降低后没能及时发现,导致设备不稳定后才把问题暴露出来,会影响正常生产。

4.若气压偏低,首先出问题的是包装机,其铭牌上写明耗气量是280NL/min,额定气压是0.6MPa。3台包装机并排在一起,工作过程中,气压表的指针瞬间摆动幅度较大,由0.65瞬间跌落到0.50。这说明瞬间供气量不足!

5.空压机之后的那个3m3储气罐,底部安装一个电动排水阀,由定时器控制的,阀门关闭48分钟,然后打开2分钟排水,如此循环。在雨季,由于空气湿度大,每50分钟排水2分钟,有时候还需要手动排水。而雨季过后,空气不是那么潮湿,2分钟早已排完水,由于排水阀没及时关闭,会造成压缩空气泄露。需要更换排水阀,水排完后要及时关闭,防止压缩空气泄露。

楼主:
找到问题后,针对问题,对症下药。

针对问题1,在停产时,没有设备运行,车间相对安静,根据压缩空气泄露的声音,找到泄露点,然后更换相对应的气管、接头、气枪等。

楼主:
针对问题2,制作标识牌,培训操作工,人走机停,及时关闭气源。

楼主:
针对问题3,在车间适当的位置增加气压报警器,实时监测压缩空气的压力值,当车间气压低于0.50MPa时,立刻报警。

楼主:
针对问题4,增加一个0.3m3的储气罐,放在耗气量大的包装机旁边,专门给3台包装机提供稳定的压缩空气。同时,还在耗气量较大的地方,同样增加一个0.3m3的储气罐,以便提高整个压缩空气系统的稳定性。

楼主:
针对问题5,把排水阀更换成压缩空气零损耗排水器,只排水,不排气,防止压缩空气白白浪费。

楼主:
由于做了以上改善措施,45KW空压机,正常生产时,只使用70%左右的流量,还没达到满负荷运行,所以37KW空压机,一直处于待机备用状态,节省一台空压机的电费,也不再需要额外添置另一台空压机。

楼主:
同时,空压机的气压设定值由原来的0.70MPa,降低到0.61MPa。到达车间后,还有0.60MPa。损失的气压,由原来的0.05MPa,降低到只有0.01MPa。

楼主:
压力过高,气管接头特别容易损坏,漏气点就会增多,能耗费用自然会升高。降低气压,可以有效保护气管接头,延长压缩空气系统的使用寿命,降低能耗费用。
下图是SMC官网上关于压缩空气单价的计算公式——

楼主:
另外,自从安装了气压报警器,由于气压不足而导致停产的事故的次数直接降为0!有效降低了设备故障停机时间。

楼主:
正常来说,气缸的耗气量是很小的。为了比较准确而全面地掌握整个压缩空气系统,本人深入做了一些关于耗气量的调查。使用SMC空气耗气量计算软件,统计整个工厂的耗气量,如下:

开箱机使用两个真空发生器EV-25,耗气量4.42L/S,合计耗气量4.42*3.5*5*2=154.7L/min;

放纸机械手使用真空发生器,耗气量0.44L/S,合计耗气量0.44*5*10*2=44L/min;

包装机有3台,耗气量280L/min,合计耗气量840L/min;

综上所述,二车间耗气量总合计:835.9+154.7+840=1830.6L/min≈1.8m3/min。

按照同样的方法,计算出一车间的耗气量大约是1.3m3/min。

由于三车间有5台DN50的气动隔膜泵,3台用于投料,2台用于出料。每次投料,隔膜泵工作40分钟左右,出料时,隔膜泵工作60分钟左右。每天最多生产3批产品。若在0.7MPa的气压下,每台的耗气量高达0.9m3/min。目前气压已降低到0.60MPa,三车间的忙时最大耗气量大约是2.4 m3/min,闲时耗气量大概是0.2 m3/min。

污水处理站间歇使用3台DN50气动隔膜泵(其中两台一天大概工作3次,每次20分钟左右,另一台每天工作2次,每次大概60分钟),整个污水处理站忙时最大耗气量大约是2.4 m3/min,闲时耗气量大概是0.3 m3/min。

实验室的耗气量大约是0.2 m3/min。

在最恶劣的情况下,即三车间与污水处理站都在同一时间处于忙时状态,整个工厂的耗气量大约是1.3+1.8+2.4+2.4+0.2=8.1 m3/min,比较接近45KW空压机的最大排气量8.6 m3/min。这就可以解释为何45KW空压机的流量有时候高达96%。

大多数情况下,即三车间与污水处理站都处于闲时状态,整个工厂的耗气量大约是1.3+1.8+0.2+0.3+0.2=3.8 m3/min。

上述数据表明,现有45KW空压机和37KW空压机,一用一备,目前是足够使用了的。

楼主:
值得注意的是,这8台DN50的气动隔膜泵,对整个压缩空气系统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很容易破坏整个系统的稳定性。这也是为何会在三车间安置一个1.5m3储气罐的缘故。

目前正准备在该储气罐出口安装一个调压阀,适当降低气动隔膜泵的气压值,以便减轻气动隔膜泵对整个压缩空气系统的冲击力。

当然,可能的情况下,最好的做法是使用电动隔膜泵代替气动隔膜泵,直接把电能转换为所需要的机械能,减少转换环节,能明显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楼主:
气压对耗气量的影响挺大的。请看下面一组数据——

一个SMC气缸,型号是MGPM40-250Z,缸径40毫米,行程250毫米,1分钟往返9次。按照SMC空气耗气量计算软件计算该气缸的耗气量:

当气压为0.40MPa时,耗气量是38.202L;
当气压为0.45MPa时,耗气量是42.278L;
当气压为0.50MPa时,耗气量是46.355L;
当气压为0.55MPa时,耗气量是50.431L;
当气压为0.60MPa时,耗气量是54.508L;
当气压为0.65MPa时,耗气量是58.584L。
上述数据表明——
当气压由0.60MPa降低到0.50MPa时,耗气量减少54.508-46.355=8.153L,减少比例是8.153/54.508=15.0%。
当气压由0.50MPa降低到0.40MPa时,耗气量减少46.355-38.202=8.153L,减少比例是8.153/46.355=17.6%;
因此,降低气压,能减少耗气量,从而降低能耗。

网友A:
不错的节能减排案例,额定压力设定0.7,最低工作压力0.6,感觉回差范围小了;如果提高储气罐气源压力(45KW),后级适度加减压阀呢?是否供气品质能提高些。

网友B:
    心思专注于设备,不漠视思空见惯之事,投身于现场观察研究,利用科学的方法分析,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解决问题,拥有如此优秀的设备管理人员,真乃企业之幸事。佩服!

网友C:
我看这位老哥每天都在处理设备,每天都在处理不同的设备,哪里装载的

网友D:
我估计楼主并非一般的设备维修人员,而是设备管理人员,设备维修人员通常仅对设备(单一)负责,而管理人员是对整个工厂设备负责,必要时,需要书写报告,向领导汇报、申请维修资金,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压缩空气输送过程中,如果输送管道出现漏点,压力越高,则压缩空气泄露就越严重。

因泄漏而浪费的压缩空气量,比气缸正常工作时所需要的压缩空气量,要远远多得多!

因此,不建议高压传输压缩空气。比大多数正常需求的压力稍微高一点点就好。然后在使用压缩空气的地方,设置合适的储气罐。

对于需要更高压力的应用场合,可以设置个增压泵来提高气压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术业有专攻。

在自动化行业做久了,自然会懂得稍微多一些。

感谢你的赞赏!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久好久没发帖子了,最近几天相对有空,就把近三年以来的工作经历整理一下,与同行们分享。

若发现不正确的地方,望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眼光独到!厉害!

楼主:
感谢版主把本贴设置为精华!以便让更多的同行们看到!

你的肯定,就是我发帖子的动力!

网友E:
压缩空气系统,自动排水,冷干机,过滤器,用户终端存储罐这几个是必要的,至于热能回收如果需要,也是可以考虑的,45千瓦的空压机,产生的热能是非常大的,如果有用热水需要,增加一套热能回收系统,节约的钱还是很丰盛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行家!

完全赞同你的看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眼光独到!厉害!

因为本人在退休前,也曾是工厂的设备管理人员,类似楼主的报告,我也经常写,报告中需要详细的陈述:设备的现状、设备故障及损坏的原因、将要采取的改进措施、预计的效果、需要资金及工程总时间等等。总之就是让领导一目了然(即使是外行),以便领导决策。

楼主:
回复 网友D:
向前辈致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压缩空气输送过程中,如果输送管道出现漏点,压力越高,则压缩空气泄露就越严重。

因泄漏而浪费的压缩空气量,比气缸正常工作时所需要的压缩空气量,要远远多得多!

因此,不建议高压传输压缩空气。比大多数正常需求的压力稍微高一点点就好。然后在使用压缩空气的地方,设置合适的储气罐。

对于需要更高压力的应用场合,可以设置个增压泵来提高气压值。
如果在输送主管路和储气罐也能出现泄漏(不可控),那这方案在负载侧就更不可控了,节能就是空话。另外建议仪表气和动力气分开

网友F:
深度好文!学习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看了楼主几篇文章,觉得还可以,给楼主个建议:你可将以上的文章发给北京的《设备管理与维修》杂志社,你的文章与杂志社的要求基本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赞赏!
交流能使人进步!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指点!
我会找个时间,按照你说的去尝试做一下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过奖了,相互学习。

网友H:
引用 楼主:
针对问题3,在车间适当的位置增加气压报警器,实时监测压缩空气的压力值,当车间气压低于0.50MPa时,立刻报警。
这个气压监测装置不错,能详细的发一下吗?我也准备做一个,复位&消音有点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H:
在网上搜一下“气压报警器”,会找得到的
比较好用,性价比很高。

网友I:
楼主这阿特拉斯空压机用的哪种控制面板?我们这里用了几台500千瓦的,去年买了两个备用控制面板,今年想用才发现居然没程序,空白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针对问题3,在车间适当的位置增加气压报警器,实时监测压缩空气的压力值,当车间气压低于0.50MPa时,立刻报警。
不知那个水位继电器在这里起的什么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I:
控制面板极少会坏的。
要做好电柜散热,电柜温度尽可能保持在45℃以下。

楼主:
回复 网友J:
不是水位继电器,是气压继电器,与气压报警器配套的。
购买时,一起搭配着卖的。

网友K(2022-10-14):
非常喜欢这样的帖子。

网友L(2022-12-03):
37Kw使用的时候,45Kw的机组有机会被管道内的水倒灌进系统内部,轻则更换所有的耗材,重则机头损坏!!!

网友M:
设备应该有单向阀的

网友N(2023-06-01):
一线的实战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