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请教:怎样过滤极短信号(20220721)

楼主(2022-07-21):
如题,PLC正常应该输出一个大概0.5秒的信号,但是最近偶尔会有输出一个一瞬间的信号引起误动作,目前plc有密码进不去看不到程序,领导也不让破解密码,求指教如何过滤掉有误信号。

网友A:
0.5s,它比0.5s还小
你能确定是PLC发出的,那就拆程序解决,其他无解。

网友B:
阻容滤波了解一下

网友C:
外接一个时间继电器过滤一下,≥0.5秒信号有效,且锁定输出。

网友D:
瞬间信号基本都是毫秒级的,要查清问题根源,必须读程序,监控输出波形图!

网友E:
可以考虑隔离电源试一下

网友A:
一个一瞬间的信号引起误动作,不清楚被控对象是怎样接收这个信号的
如果这个信号是干扰,试试对地加个滤波电容

网友F:
要想低成本,又不想修改程序,只能外加一个简单的控制板可以解决,具体的实现方式,可以参考NE555的应用。有专门的针对此种类型的设计,或者用单片机写一个简单的状态判断程序。

网友F:
再给你一个方案,此方案的优点是抗干扰能力要比用单片机强,但是灵活度差,不好现场改参数,只能通过图中的CT及充电放电阻去改变触发的时间,而单片机的优点是可以现场快速更改参数,不用改硬件,但是在恶劣场合使用,需要考虑抗干扰设计。

网友G:
外挂一个仿三菱的工控板 方便的

网友H:
老掉牙的PLC,秒破。

楼上的方案好,外挂一个PLC工控板,加个定时器完事

网友I:
正常信号0.5S,不正常时也输出了信号。PLC误动作的可能性暂时不考虑,应该考虑这个信号的触发逻辑,大概率是在输入端。追根求源,还是要根据工艺在输入端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