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21):
公司外购的12极电机,常规配的软起动器,国产的,施耐德的,ABB的都有,不论采用何种软起方式(限流,电压/电流斜坡,电压/电流双闭环,突跳,恒转矩等)或者调节参数,起动时经常会出现启动电流上不去,最多也就2倍左右,时好时坏,经询问得知,多是12极居多。

但改直起却是每次都能启动成功,直起电流也没超过3倍额定值。请问遇到这种方式如果更换起动方式,星三角或自耦降压那种更为稳妥?或者还有其它合适的?变频除外。

网友A:
要启动电流上去做什么?想炸电网还是毁电机?一般都是控制启动电流,你这个我不太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启动电流上去做什么?想炸电网还是毁电机?一般都是控制启动电流,你这个我不太理解。

这位仁兄,不要说动不动就炸网,启动电流上不去,转速上不去,启动不起来,譬如起动器设定的是3倍或者4倍,结果电流不按套路,就是上不去,俺说的是这意思。
如果电流上去了启动不起来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譬如,标准负载,软起动,通常电流3倍左右启动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时间也就10秒左右而已。但我说的确是电流根本上不去3倍,只能到2倍,1分钟电流始终维持在2倍左右下不去,点击转速上不去,启动不起来。

网友B:
看你把变频器除外了,也就星角启动了?
软起不行,自藕也难说
由于速度上不来,而造成启动失败,可能系统设计失误,用变频器吧。
虽然费点前,到能早完活回家。

网友C:
软起动器算不上什么好东西,由于输出的波形严重畸变,启动性能相当差,轻载时启动电流大,重载时启动不了,还不如Y / △启动。

至于楼主关心的星三角或自耦降压那种更为稳妥,这就要看你的负载是轻还是重?星三角适应于轻载(57%的启动电压),而自耦降压宽选范围大,启动电压可以在60-80%之间选择,当60%的启动电压时,相当于星三角启动,当80%启动电压时,几乎相当于全压启动。

网友A:
回复 楼主:
软启动没使用经验,但还是想讨论一下。既然起不来,那就是启动电流不够大,也就是力矩不够,速度才起不来。软启动可以设置启动电流的的倍数的吧,感觉还是参数问题。但又一想,直起都能,启动电流也不超3倍,不是可以直接用直起了吗,还需要用软启动吗?本身软启动就是用来控制启动电流的,你又想控制在3倍,现在已经在3倍内了,那还用什么软启动。

网友D:
但改直起却是每次都能启动成功,直起电流也没超过3倍额定值

直起电流你是用什么表测的?数字式还是指针式?

如果真的直起也没超过3倍,那就直起好了。

网友E:
12极电机的电机不是启动“转矩不好性能差”,是由于12极的电机属于低速电机,启动的时候转矩并不差,所以启动时间比较久。

既然全压起动也没超过3倍额定电流,为什么不全压起动呢,难道你的变压器容量不足?

网友F:
12极的电机,直接启动竟然没有超过3倍的电流?如果没有测量错误,说明电机的启动工况是轻载,就算直接启动都没问题,如果在星三角和自偶降压这个两个选的话,星三角省钱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极电机的电机不是启动“转矩不好性能差”,是由于12极的电机属于低速电机,启动的时候转矩并不差,所以启动时间比较久。

既然全压起动也没超过3倍额定电流,为什么不全压起动呢,难道你的变压器容量不足?

给别人的报价是按照软起动来的,按照直起来成本不一样,招投标项目。。。。。。。。。,政府项目走变更程序麻烦可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倍只是常规的设置,能起来也好,现在是设置4倍电流都上不去,时好时坏。参数何各种方式都尝试过了,也不是第一次碰到这种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起动器算不上什么好东西,由于输出的波形严重畸变,启动性能相当差,轻载时启动电流大,重载时启动不了,还不如Y / △启动。

至于楼主关心的星三角或自耦降压那种更为稳妥,这就要看你的负载是轻还是重?星三角适应于轻载(57%的启动电压),而自耦降压宽选范围大,启动电压可以在60-80%之间选择,当60%的启动电压时,相当于星三角启动,当80%启动电压时,几乎相当于全压启动。

负载不重,因为偶尔2倍左右也能启动起来。我就是担心星三角也不好使,没把握这样试。出差路途还是有点距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12极的电机,直接启动竟然没有超过3倍的电流?如果没有测量错误,说明电机的启动工况是轻载,就算直接启动都没问题,如果在星三角和自偶降压这个两个选的话,星三角省钱省事

测量没问题,指针式的电流表,没打到头,工况只是轻载,因为偶尔2倍就能启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极电机的电机不是启动“转矩不好性能差”,是由于12极的电机属于低速电机,启动的时候转矩并不差,所以启动时间比较久。

既然全压起动也没超过3倍额定电流,为什么不全压起动呢,难道你的变压器容量不足?

主要是低压的,6/10KV高压的16极电机就没出过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给别人的报价是按照软起动来的,按照直起来成本不一样,招投标项目。。。。。。。。。,政府项目走变更程序麻烦可多了

因为12极的电动机属于低速电机,同步速为500转/分钟,正常运行时的转速大约450转/分钟左右。所以,在启动过程中会感觉有启动不起来的的现象(转速很慢),就会将启动时间调大,时间越调大,就更觉得启动不来(转速还是那么慢,但电机因是轻载,电流仍起不来),形成恶性循环。

在启动过程中,启动电流没有超过额定电流的4倍以上,可以果断缩短启动转换时间,甚至直接启动。

如果你的软起是以检测电流(或者电压)为启动转换参考物理量,能否将参考物理量(电流)设定为现有的值(2倍额定电流左右)。如果不行,可果断改自耦降压启动(星/三角启动担心起动转矩不足)。

因为不在现场,无法感知现场状况,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G:
软启动带旁路就行,不要搞得太麻烦,软启动内部电压设定到达额定的百分值,具体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设置,直接自动转换到旁路。这样就满足你招标的要求。

网友H:
改自耦降压启动

网友B:
回复 楼主:
报价很低吗?换成变频器的钱都不够?就是少挣点嘛
当年曾经遇到类似问题,厂家也没解决,后来换成变频器解决
客户不会反对的

网友I:
用自耦变压器启动,缩短切换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价很低吗?换成变频器的钱都不够?就是少挣点嘛
当年曾经遇到类似问题,厂家也没解决,后来换成变频器解决
客户不会反对的

185KW一套软起柜成本1.2W,换成变频起动,单变频器就得2.6W+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自耦变压器启动,缩短切换时间。
正在考虑中, 软起, 时间5秒,初始电压调到最高80% 都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给别人的报价是按照软起动来的,按照直起来成本不一样,招投标项目。。。。。。。。。,政府项目走变更程序麻烦可多了

因为12极的电动机属于低速电机,同步速为500转/分钟,正常运行时的转速大约450转/分钟左右。所以,在启动过程中会感觉有启动不起来的的现象(转速很慢),就会将启动时间调大,时间越调大,就更觉得启动不来(转速还是那么慢,但电机因是轻载,电流仍起不来),形成恶性循环。

在启动过程中,启动电流没有超过额定电流的4倍以上,可以果断缩短启动转换时间,甚至直接启动。

如果你的软起是以检测电流(或者电压)为启动转换参考物理量,能否将参考物理量(电流)设定为现有的值(2倍额定电流左右)。如果不行,可果断改自耦降压启动(星/三角启动担心起动转矩不足)。

因为不在现场,无法感知现场状况,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自耦我也没把握,因为软起5秒+80%初始电压 /限流4倍,6秒都没搞定。
等下次去我拍个视频给大家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软启动带旁路就行,不要搞得太麻烦,软启动内部电压设定到达额定的百分值,具体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设置,直接自动转换到旁路。这样就满足你招标的要求。

差的就是开始那一股劲,直起起来就靠全压的那股冲劲,软起不管怎么调就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改自耦降压启动
还在考虑中,没把握啊。

网友C:
自耦我也没把握,因为软起5秒+80%初始电压 /限流4倍,6秒都没搞定。

软启动80%的启动电压与自偶80%电压完全是两回事,首先软启动的波形差,也就是说启动性能差,而自偶启动不存在该缺陷;其二,软启动内部有一个限流控制,还有启动时间限制;而自偶内部没有电流、时间限制,是外接电流、时间继电器控制,只要不超过电机的额定值,可以自行调为最大。所以说,自偶启动器启动完全可以胜任。

网友J:
自耦降压启动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清楚你们怎么搞的,12台电机,4家软起
作为一个项目,抛弃软起换变频就赔本了?

已经耽误多长时间了?这个成本算过吗?

送你一句话,吃小亏....

网友K:
什么负载?变压器容量?电网电压(空载和带载)?变压器--软启动--电机距离?电缆直径?

只经历过软启动电流大下不来的,还没遇到过电流小上不去的。很怀疑你这个是由于启动电流造成电网电压跌落,电机端电压始终上不来,力矩不够,一直启动不起。

一般来说都是希望起动电流小一点,最好是限制在电机额定电流2.5倍内。不管是软起动还是自耦变压器还是星三角启动,都是降压方式,电机力矩与电压是成倍率关系。只要是降压方式,力矩都会减小。所以降压方式不适合重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