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21):
       承接:非标自动化设备设计、旧设备改良与维修

网友A:
因为32位乘法的结果是占用连续两个的标签,所以就相互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32位乘法的结果是占用连续两个的标签,所以就相互干扰了。
怎么操作(或定义标签}才能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32位乘法的结果是占用连续两个的标签,所以就相互干扰了。
怎么操作(或定义标签}才能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了。

试了一下,改成数组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