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21):
有个疑问请教一下各位大佬,我们厂有一种起重设备,电机自带电磁刹车,断电抱闸,电机功率15kw,这个刹车的电源是用一个变压器从380v变到220v来用的,全桥整流以后通过一个接触器控制刹车,我比较疑惑的是为什么要用变压器呢,直接一火一零取220v电不行吗?因为变压器只给刹车供电,我觉得不存在是因为安全的问题吧,而且控制电路并没经过变压器,反而是直接取的220v的电,哪位大佬能指点一下,这个变压器起什么作用?如果取消这个变压器直接取220v电有没有问题?

网友A:
你把图画出来,就能理解设计者的考虑

网友B:
采用变压器降压后整流成直流电,然后通入电机的两个输入端,起到能耗制动的目的,就是让通入的直流电所产生的固定磁场破坏原先的旋转磁场,从而迫使电机快速停止。电机绕组对于直流电的阻抗比较小,也就是电流比较大。如果不用变压器而是直接采用将一根火线一根零线进行整流后得到的直流电,存在以下危险:1,大的制动电流必然会使得电机的动力电路产生发热,尤其是频繁制动的场合;2.一旦整流电流发生短路等故障,有可能造成线路短路;3 变压器同时具有隔离效果,对设备和人员进行安全保护。

网友C:
一般的起重设备,比如行吊,这些供电都是通过电刷供电的,就三条火线供电可以了,所以用220的电就要用到变压器了。

这样的好处应该第一可以少一路电刷供电零线,第二隔离后也更安全。

你们厂这个估计使用的场合不一样,可以比较方便的用上零线,但行业的设计都是这样设计的。

楼主:
补充个电路图,电路图右侧中间位置是380v变220v变压器,这个变压器是专门给电磁刹车供电的,刹车接触器受变频器控制,电机运行时刹车接触器吸合,刹车打开,我的疑惑就是这个变压器能不能取消,直接使用一火线一零线,不同样也是220v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请参考3楼说明
加一点,如果你是设计师,你怎么做~是省一个变压器,还是标准出图

网友D:
采用变压器有两种可能:

1、现场没有中性线,也就是说只有380V,如果需要220V,只能从380V中变压。

2、安全方面的考虑,从380V变成220V,并采取隔离变压器供电,可有效的保证安全用电,即使现场漏电,也不会造成人身伤害。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个疑问请教一下各位大佬,我们厂有一种起重设备,电机自带电磁刹车,断电抱闸,电机功率15kw,这个刹车的电源是用一个变压器从380v变到220v来用的,全桥整流以后通过一个接触器控制刹车,我比较疑惑的是为什么要用变压器呢,直接一火一零取220v电不行吗?因为变压器只给刹车供电,我觉得不存在是因为安全的问题吧,而且控制电路并没经过变压器,反而是直接取的220v的电,哪位大佬能指点一下,这个变压器起什么作用?如果取消这个变压器直接取220v电有没有问题?

该设备设计是由三相380V(三条线)供电,没有零线引入。变频器输出的220V不等于由任一相线+零线的220V,不能代替市电的220V,所以才用变压器降压。如果你想用任一相线+零线的220V供电,必须引入(增加)一条零线,你自己考虑一下哪个成本高?

网友C:
我的疑惑就是这个变压器能不能取消,直接使用一火线一零线,不同样也是220v吗?

如果有零线是可以取消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的疑惑就是这个变压器能不能取消,直接使用一火线一零线,不同样也是220v吗?

如果有零线是可以取消的
其实你参考数控机床,加工中心等都会使用隔离变压器,不使用电源上的零线,好处是隔离安全稳定抗干扰,你想想有零线的系统,进线零线断路很有可能造成电器烧毁…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现场是有零线的,只是图纸没标出来。结合大家的回复和我自己的思考,首先我觉得应该不是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因为这个变压器只给刹车供电,正常来说人员是接触不到的。受9楼的启发,使用零线的话,如果零线断路,刹车无法打开同时电机又可以正常运转,就有可能损坏电机或刹车,从380v取电可以保证缺相更容易被发现。其次,不用零线可以减少刹车线圈通断电时对电网的扰动,避免影响其他使用220v的设备。暂时就想到这么多了。我的想法是,如果取消这个380v变220v的变压器,为了避免上述两种情况,首先要引入刹车电流检测系统,刹车电流不正常的时候,停止运行。其次,其他控制系统的220v电源采用隔离变压器供电。可能这个改变看似多此一举,但在我应用的系统里,大约可以节省变压器一半的费用,在成本敏感的情况下还是有一定意义的。欢迎各位大佬斧正。

网友C:
使用零线的话,如果零线断路,刹车无法打开同时电机又可以正常运转,就有可能损坏电机或刹车,从380v取电可以保证缺相更容易被发现。

这个你放心,要不了几秒钟变频器就报警停机了。

可能这个改变看似多此一举,但在我应用的系统里,大约可以节省变压器一半的费用,在成本敏感的情况下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不知道楼主是什么系统,如果是行吊加一路零线电刷,成本肯定比变压器高。

网友G:
我们用的是,直接使用整流专用模块,可能是功率比较小的原因,380VAC整流成170V左右使用,没有用变压器,感觉不如用变压器,再整流比较牢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