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妙用

楼主(2022-07-22):
上图是某条自动生产线的S弯链板,使用1.1KW的小电机。最初该电机按照50Hz频率运行时,噪音大,链板与链板支架使用3年多,就磨损得很严重,然后不得不更换链板及其支架。

楼主:
2022年初,为了节能减排,降低不必要的费用,本人对自动生产线的一些电机做了一些测试。
S弯链板输送线,测出其电机频率与功率之间的关系如下:

由于该生产线45秒钟生产一包产品,速度较慢,S弯链板的电机以23.3Hz就满足产能需求。

从上表可以看出,当电机的运行频率由50Hz降速至23.3Hz,功率由0.281KW下降至0.146KW,功率节省了0.281-0.146=0.135KW,降幅高达0.135÷0.281 = 48.0%!同时,由链板发出的噪音,也大幅度下降!速度变慢,单位时间里摩擦的次数减少了,链板及其支架之间的磨损程度也会减缓许多的。

按照三班制,每个班的有效工作时间是7小时,每周上班6天,一年工作51周。那么,一年下来,该电机降速后节省的电能是0.135*3*7*6*51=867.51KWh,即867度电。

楼主:
上图是贴标处的皮带输送线,在S弯链板的前端,使用0.37KW的小电机。测出其电机频率与功率之间的关系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当电机的运行频率由50Hz降速至25.4Hz,功率由0.116KW下降至0.079KW,功率节省了0.116-0.079=0.037KW,降幅为0.037÷0.116 = 31.9%!

按照三班制,每个班的有效工作时间是7小时,每周上班6天,一年工作51周。那么,一年下来,该电机降速后节省的电能是0.037*3*7*6*51=237.762KWh,即237度电

楼主:
上图是另一条自动生产线使用的圆形滚筒输送线,使用0.37KW的小电机。测出其电机频率与功率之间的关系如下:

由于该生产线17秒钟生产一箱产品,速度较快,该圆形滚筒降速幅度较小,需要以不低于40Hz的频率运行才能满足产能需求。即便如此,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该电机的运行频率由50Hz下降至40.6Hz时,其功率下降了0.096-0.089=0.007KW,下降幅度是0.007÷0.096=7.3%。
按照三班制,每个班的有效工作时间是7小时,每周上班6天,一年工作51周。那么,一年下来,该电机降速后节省的电能是0.007*3*7*6*51=44.982KWh,即45度电。

楼主:
好多设备厂家,为了节省设备成本,对于3KW以内的小电机,一般都直接用接触器来控制其启停。然后搭配一个合适的减速器,以满足负载对速度及扭矩的需求。这样做的结果是——同一条生产线,即使大部分电机都一样,但也会存在多个不相同的减速器。

某条自动线的电机减速器的减速比有30.0、29.0、18.85、18.24、17.8、17.62、15.84、10.91、10.8、10.23等等,如下图所示:

楼主:
为了确保稳定生产,尽可能减少设备故障停机时间,当电机或减速器发生故障时,需要更换,一般都直接把电机及减速器作为一个整体,一起更换的。那么,维修需要购买的备件,那就比较多了!东西多了,管理成本就会增加。

楼主:
从全局角度出发,终端客户请设备厂家设计自动线时,最好要求设备厂家全部使用变频器控制电机的启停。若负载变化不大,尽可能购买同一电机及减速器,然后使用变频器调速,以满足不同负载对速度的需求。
这样,维修需要购买的电机备件就会大幅度减少,非常方便日后对设备的维护保养。

使用变频器控制电机,还可以限制电机的启动电流,可以有效保护电机,减少电机烧毁的可能性。

网友A:
表面上看是节约成本,但一年下来才省那么几百块钱电费,估计还抵不了你一个人两三天工资。工厂真要想节约成本,最好多投入智能化,自动化设备,再开掉几个人可能更划算..

网友B:
我们是生产设备的,有时候变频器不能完全替代减速机,一则电机功率要选的较大,二则在重载时变频器还真不大好用,当然了,选高端品牌那就另说。

网友C:
其实降低设备速度所产生的节能效益并非主要目的,而是附加的效果,楼主的本意是:避免设备空耗磨损,降低设备故障率,节约维修费用。

网友D:
实现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后才做判断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变频器是不能代替减速器的。

减速器的降速增矩功能,非常有用的,还可以抑制负载反馈回来的扰动。

我表达的意思是,用变频器代替接触器,而不是代替减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知音!

解释得非常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现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后才做判断

工业上要实现人工智能,现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自动化升级为智能化,有好多好多技术难点有待攻克。

网友E:
图文并茂、思路过程清晰,重视实验数据。
是个好帖子,点赞。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夸奖。

网友F:
图中的这些功率,是怎样测出来的?用万用表?

网友G:
如果为了降速而将接触器换成变频器正的不省钱…

产线又是拼接的,不做成全智能的,做成半智能的也也可以的

最初设计费太低的缘故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图中的这些功率,是怎样测出来的?用万用表?
具体的这功率单位是啥?

楼主:
回复 网友F:
频率与功率,都是从变频器上直接读取的。

频率的单位是Hz。

功率的单位是KW。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现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后才做判断

工业上要实现人工智能,现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自动化升级为智能化,有好多好多技术难点有待攻克。

不妨讲一下难点,供大家讨论讨论。出出点子,给个建议,相互学习提高。
自动化或智能化不必面面俱到,根据现有条件升级改造。一点点来。
上面的那些做法正确的。项目实施前,有一个估测报告和项目建议书。项目好,老板会通过的。
国内现有技术能力还是不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要做到智能化,就必须是严格上的闭环系统。

任何开环系统,都是不可靠的。

目前有些环节,并非关键环节,想要形成闭环,价格上很不划算。

三言两语难以说清,如若有机会,可以私底下交流。

网友G:
你总说不是三言二语能说清,就图1,入口(或上段未)装个检测,启动这段,延时停,这段的智能就有了。

网友E:
多做一些这样的小改革,挺好的。

变频器的功能很多的,主要功能是调速,但多数项目都只开发了很小的部分。例如,把其记录的的现场数据调出来,供控制器或工控电脑处理分析,再作用到现场设备或执行器上,就形成了所谓的闭环。
智能化的内涵要丰富得多,涉及的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一言难尽,积累多了,理解就不同了。做好自动化(电气自动化或机械自动化)就挺锻炼人了。

所以,不必面面俱到。慢慢来,做项目从形式到内容都要从模仿经典开始。

网友H:
变频器多少钱,接触器和调试器多少钱?

网友I:
小电机,如果不是有调速要求,真不必要装变频的,维护和备件费用性价比不合算,如果你做多几年设备管理就会有体会的

网友J:
楼主很细致。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