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22):
东元变频器炸模块,修复驱动板换了模块发现IGBT的吸收模块问题很大。。。

楼主:
于是用大功率100A1200V肖特基快速二极管跟2.2UF吸收电容代替

楼主:
关掉变频器的风扇启动测试,听到变频器的啸叫声特别大,就跟吹哨子一样,断电发现2.2UF的吸收电容温升很厉害,

楼主:
前后修了快一个月了,主板驱动板都换过了,始终没解决这个故障,大家看是不是模块的问题!

网友A:
PWM频率过高?换CPU控制板试一试吧。

楼主:
回复 楼主:
主控板换过,刚以为是修过的驱动板问题也换过,现在怀疑是模块不兼容的问题,细心的话你会发现模块的型号尾缀有个“蜘蛛”

网友B:
能听见声了,是否为电源噪声?电源采样反馈电路有问题,431的K、R并联电容开路,线性稳压变成开关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咸老师早!电源板也换过了,主控板也换过了,黑的的IGBT吸收装置买过但市面上的基本都是电容容量为零,所以只好买100A肖特基快速二极管跟2.2UF吸收电容替代,排查到现在应该可以锁定是IGBT吸收电路跟IGBT模块的事,现在IGBT吸收电路也算是最新版本电路,剩下IGBT我还有些疑问,IGBT正面特意手写G,原机6个都是G,买来的没注意两个是H,H的IGBT型号尾缀带“蜘蛛”符号,还有两个是J,J的不带“蜘蛛”符号,昨天我把G的放一路,H的放一路,J的放一路,打算今天试机,或者就试原机的一路IGBT看行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里的啸叫比电源啸叫要响的多,上次是直流主回路外搭电解电容的引线着火,这次是吸收电容1200V2.2UF热乎,应该是IGBT投切产生的谐波

楼主:
回复 楼主:
咸老师,刚把IGBT三相U V W的P端断开,屏蔽PC929的故障信号检测脚,使驱动光耦带IGBT投切,在IGBT没供直流母线电压的前提下,变频器没有啸叫声,只要挂上任意一路IGBT变频器啸叫音就开始,那么故障范围要么是IGBT吸收电路不理想,要么是直流主回路没挂6个大电解电容。

楼主:
回复 楼主:

吸收电容1200V2.2UF发烫应该借鉴变频器尖峰吸收电路

楼主:
回复 楼主:

C是正解

网友C:
机器主回路到底怎么个拓扑结构啊?看晕了!我看你自己改装的2.2uf电容是接在ce端的吧,ce并联电容增加又导致关断电流拖尾一系列问题!

楼主:
回复 楼主:
百度上的C图下单元模块的电容跟二极管倒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由于MS1250D225N的二极管击穿,我那电容表测ms1250D225N的底部两只脚测得容量为2.2UF,至此快递收到的MS1250D225N用此法测得容量为零统统被我退回去了,接下来直接并CE极2.2UF吸收电容,于是就发生了2.2UF电容发烫的问题,下午按

C图复原吸收电路(C图下单元二极管跟电容要互换位置)刚空载没挂电解电容试运行,运行2-3秒试温各器件正常,试机5-6秒的时候吸收回路的大功率电阻已经有30 多度了,感觉加入电解电容明天试机应该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试不该热的器件不热,该热的电阻热的比较迅猛,不过啸叫声依然存在。。。

网友C:
这声音好像放电打出火花那种啊,奇怪哦!这个是硅整流?你看看会不会可能哪里接地了,机壳带没带电!按说,看RCD吸收模块参数都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变频器是东元7200GA-75KW,用的是3条整流模块,现在吸收电路中的60W10欧电阻发热厉害,在它的下方有个散热风扇对着直流电抗器吹,测试的时候为了听啸叫没开启,另外跟主回路大电解电容没加有没有关系?

楼主:
回复 楼主:
二极管击穿,测CE容量2.2UF

网友C:
电容这样堆放,他们设计的时候肯定对电感要求比较高,RCD损耗只跟电感,开关频率,Ic有关,Ic又受ce并联电容影响!要不你还是最小化试机把,把滤波电容丢开,IGBT母线单独调压供电!还有电抗器会不会出现问题!试机完全可以丢开电抗器嘛!

楼主:
回复 网友C:
输入输出端,直流母线的P+ P-拿摇表摸了一下,绝阻都没问题,不过有个问题有点意思,之前吸收电路没更改之前启动正常,更改成放电阻止型RCD缓冲电路之后启动报接地,想想之后感觉可能是吸收电路的60W10R电阻跟二极管压降导致PC929报错,于是换了一块主板启动竟然没事了,也没放在心上。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看吓一跳!电抗器的进线怎么搭铁板上了,仔细检查原来是搭在绝缘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