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22):
朋友们有知道欧姆龙C200HX的PLC怎么连接通讯吗?用的USB,软件用CXone
。谢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朋友们有知道欧姆龙C200HX的PLC怎么连接通讯吗?用的USB,软件用CXone
。谢谢大家
CPU型号?用USB咋联的?

1.PLC没有232~买根USB-CIF02,通过外设口联
2.PLC有232~USB-232-自制专用电缆,通过232联

衍生组合太多了,不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朋友们有知道欧姆龙C200HX的PLC怎么连接通讯吗?用的USB,软件用CXone
。谢谢大家
CPU型号?用USB咋联的?

1.PLC没有232~买根USB-CIF02,通过外设口联
2.PLC有232~USB-232-自制专用电缆,通过232联

衍生组合太多了,不提
好了,朋友USB驱动装错了!

网友B:
C200HX主机是没有USB口的,你需要USB接口的编程电缆;

网友C:
就是方口的那种USB线,类似于打印机通讯线。驱动装好,型号设置好一般可以上传(有密码除外)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方口的那种USB线,类似于打印机通讯线。驱动装好,型号设置好一般可以上传(有密码除外)
C200Ha是没有这个接口的,只有RS232口及与CPM1A一样的铁头的那种编程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方口的那种USB线,类似于打印机通讯线。驱动装好,型号设置好一般可以上传(有密码除外)
C200Ha是没有这个接口的,只有RS232口及与CPM1A一样的铁头的那种编程口;
哦,好像是。还有CPIE哪款也可以用打印机线

网友B:
C200HX的通讯口是这样的;

楼主(2023-01-12):
对的,转接usb的

网友D:
usb转接器加串口编程电缆
或者直接usb口的编程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