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22):
前  言

经常有朋友问到我:要掌握工业控制线路板的故障检修,看哪些书有用?我常常无言应对。电子电路类的书籍汗牛充栋,浩如烟海,想找出几本特别管用的书来,也真难。心中慢慢地动了写一本基础书的念头:到时候可以推荐朋友们看我的书了。
自2012年前后至今,此念头也动了有10年了。近来将其成书的愿望尤为强烈,年龄已近花甲,人生几多无常。趁着手眼尚健,需要把该干的事情干了。
想把模拟电路原理及故障检修的思路好好梳理一下,其中一些心得有了与大家共享的愿望。其间陆续地在中华工控网论坛发了多篇有关运放、比较器等基础电路的帖子,广大网友的热情回复和评论,给我莫大的鼓励!所发文章此后又被几十家网站大量转载,更有人将我发的 “帖子打包”实行“电子版销售”,貌似生意也还不错。从中可以看出这些文章受欢迎的程度。也说明这些东西还是有用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坚定了我写作此书的信心。
模拟电路原理的学习之难已成共识,尤其是微、积分部分更成拦路之虎。传统模式的模拟电路原理讲解,多由数学公式推导演绎,而少从器件特性、动态变化的电路模型角度来分析(后者才是应该去做的吧)。依作者之见,从电容的物理特性——充、放电的现象与变化入手,则浅显易懂(问题突然变得简单了)。可惜的是,一般书籍是从微、积分的数学解题入手,将物理课上成了数学课。即使是学生试卷上得了满分,也仅仅说明数学计算能力过关,对电路原理并未能真正领会。
深感电子电路原理学习之累,故不避浅陋不揣冒昧,简说运放/比较器原理及检修原则。形成文字之际,与一般技术文章写作的模式相反,我尽量不碰不翻相关资料,只凭自己经历和记忆,甚至凭自己的直觉一路痛快地写下来。是怕计较多了,思虑多了,又会落入老套。就想着不管不顾,单刀直入探其本源,一鞭断江立马崖头,先玩个痛快再说。
   能否有一些简单的方法,直捷的路子,先让学生理解学会了(哪怕是较低层次的学会),然后再深入提高。如针对微积分电路,从电容充、放电的物理表现角度切入,让原理分析与故障检修回到“电路本身和器件本身”上来,效果是否更好?而其实,研究和设计应该是一条路,线路板的故障检修应该是另一条路,研究型和应用型的路子,应该在特性互补的同时具备两种走法才对。在本人七年以来工业线路板的教学实践中,确实摸索出了一套较为快捷和易于接受的讲解方法,使学员能在短期内切实掌握运放原理分析及故障检修技能。
也许模电(模拟电路的简称)不一定等于魔电或磨电,也许有一条模电→简电的小道可行,没准这恰好是一条比较省力气又容易走得通的路。

所谓原理新解,如对某一电路的解析,包括对该电路结构的认识,并不一定有唯一的解析,这和数学题“一题数解”的道理是一样的。也许有读者会给出更高明的解法,我应该点赞!同时这也很值得期待;所谓原理新解,系出于个人角度之试解,当然深具个人风格和个人局限,限于本人的水平和条件,可能会产生漏解或错解,如与相关理论有所不契合之处,诸君当“依法不依人”给予纠正为是,当然欢迎探讨与指正!
关于模拟电路的故障诊断和检测,作者阅读过大量的国内、外的相关技术书籍,仍然感到:真正有益的有效的有用的理论指导或实践指导的书,仍属空白,仍需要有人来填补这个空白!希望本书多少能将这块空白填充一部分,希望本书也能产生抛砖引玉的功效吧。

登山一定有两种方案:
其一:在登山之初,首先需要一条明确的道路,哪怕是小道儿。再就是一些简易工具,如绳索、开山镰等,上述条件使登山行动可以马上得以实施,而且大部分人是可以上去的。
其二:登山者到了一座雄伟险峻的高峰面前,只见云雾缭绕路径难辨,两手空空没有登山装备,大多数人只有望峰兴叹了。少数人转而准备无人机、对讲机、防蛇药,露营睡袋,野外生存手册、登山路线图册、组建试登一组、组建试登二组等等。多数人未及准备就位,已经在返程的途中了,少数人中的少数人当然也可以登峰的。
作者提供给大家的是第一种方案:不完备、不严谨、有缺点,但具有简易直达的效果!如果能用化简图示说得清楚道理和结果,就不用数学公式来推导;如果从物理的角度能叙述清楚,就不让数学味儿弥漫于文字之中——如果能够“看出来”,就没有必要去“算出来”。知识是工具,而固化的知识同时又成为藩篱。知识不易到达的地方,智慧可以登场,水是可以穿过藩篱的。
电子电路检修的极致,不是去往电路理论的高处,而是往电路基础的方向走。最后仅仅是串联分压、并联分流——对欧姆定律的纯熟应用而已。欧姆定律/串联分压电路是运放电路、电压比较器的基础,运放和电压比较器又是一切集成芯片、数字电路、电源芯片、MCU/DSP等的构成基础。
检修的思路、法则应该是:简单些、还能再简单些,清楚直接、有办法解决;而不是:复杂、应该再复杂些,以至于云山雾罩,彻底迷失方向。让原理分析回归电路本身,让故障检修回归元器件本身。

这一本不足200页的薄薄小册子,并非知识的库藏性展览,而在于“闻一而知二三”的启发性作用。如果有幸为相关的主流知识界所接纳,用于本科或专科院校、职业中专等教学单位作为教材使用(作者在此也郑重推荐一下),从而不仅有助于广大工控同行,提高对模拟电路故障的诊断和检修能力,更能益于广大学子扎实地掌握电子电路知识,是作者所期冀也。

此外,尚有几点提请读者朋友注意:
   (1)上卷和中卷关于原理解析的部分,所列举电路示例,相对于实际电路来说,作了适度化简,如省掉滤波元件等。下卷检修实例中,则完全忠实于电路原貌。
   (2)本书中的相关数据或数值,一般对小数点后的第2位则不予关注,并且处理数据有“差不多、大概其、接近于、约等于”的趋向,这是作者长时间检修中养成的习惯。作者的一些方法和相关分析,有时系“个人所见”,可能尚有值得商榷之处。另外本书行文风格,也必然深深打上“咸老师风格”的烙印,直抒胸臆,有时可能就疏忽了规范(虽然已经有所注意)。
   (3)本书电路实例,采用上述各种设备的实际电路,是作者由线路板实物测绘所得的电路图。均系第一手资料。由于作者精力和技术能力所限,本书电路实例和文字分析可能存在谬误之处,提请读者朋友注意。错误或不足之处——几乎可以肯定——会有的。
因而,对规范化、标准化、严谨性有要求的朋友们来说,这是一本有缺点的书,“介意勿拍”。

当然要感谢我的家人和友人们的支持,感谢化学工业出版社的编辑老师们付出的心血,感谢为本书排版的师傅们,版面做得非常漂亮。
最后我仍要感谢我的读者们,是您们广泛的支持和无边的爱,成就了本书。

咸庆信
                                                          2022年1月27日,临沂
目录
咸庆信老师讲解电子电路/工业线路板维修技术基础丛书
运放电路和电压比较器原理新解与故障诊断

上卷
运放电路原理新解与故障诊断

第一章 为何要讲解运放?
1.1 引子
1.2 作者学习和掌握运放电路的历程
1.3 本书所涉及电路内容
1.4 检修运放电路的理论基础
1.4.1 欧姆定律
1.4.2 “电流检测法”与“成片检测法”的提出
1.4.3 所有运放都是直流放大器,所有信号都是直流电压信号
1.4.4 “虚断”与“虚短”,既是原理又是检测依据
1.5为何要讲解运放电路?

第二章  运放原理初阶
2.1 运放特性简说
2.2 运放符号及结构简析
2.2.1 运放的原符号和新符号
2.2.2 运放电路的开环表现
2.3电压跟随器的电路类型和工作原理
2.3.1 串联分压电路的结果估算
2.3.2电压跟随器基本电路
2.3.3 电压跟随器的电路构成
2.3.4实际电路举例
2.3.5电压跟随器电路的故障检修

第三章 同相放大器原理与故障诊断
3.1 同相放大器工作原理简述
3.2 同相放大器故障检修要点:
3.3 专门适用于同相放大器的检修规则
3.4 同相放大器电路实例
3.5 同相加法器电路
3.6 同相放大器故障检修实例

第四章 反相放大器结构、定义、原理简析和检修方法
4.1反相放大器的电路结构
4.2 反相放大器原理简析
4.3 反相放大器分析方法
4.4 加法器/反相求和电路
4.5 反相放大器的故障检修规则
4.6 实际应用电路举例
4.7 反相放大器电路故障检修实例

第五章 差分(减法器)电路原理和故障检修
5.1差分放大(衰减)器基本电路形式和工作原理
5.2 预加偏置电压的差分放大器
5.3 输入信号和运放供电电源不共的差分放大器
5.4 用差分电路构成的恒流源电路
5.5 差分放大器检修方法(以基本电路为例)

第六章 精密半波和全波整流电路原理解析
6.1 精密半波整流电路
6.2常见全波精密整流电路形式
6.3 精密半波、全波电路的故障检修方法

第七章 单电源供电运放电路
7.1 单、双电源供电运放及代换事项
7.2 单电源运放做为放大器应用时的技术措施

第八章 基准电压的来源
8.1 由电源电压经电阻串联分压产生的基准电压
8.2 由运放电路生成的基准电压
8.3 “专业”基准电压源电路之一
8.4 “专业”基准电压源电路之二
8.5 可编程基准电压源电路

第九章 放大器的预置基准
9.1 “潜”的基准——不需要另外增设的基准
9.2 “显”的基准——双电源供电运放额外设置的基准
9.3 单电源供电的运放电路,基准的设置
第十章 恒流源电路
10.1 电压跟随器结构的恒流源电路
10.2 (单端输入、双端输出式)差分放大器的恒流源电路
10.3 (双端输入、双端输出式)差分放大器的恒流源电路

第十一章 可编程放大器
11.1电路原理解析
11.2 电路故障检测方法

第十二章 微、积分电路原理及检修
12.1 积分、微分电路的基本概念
12.2由运放器件和RC电路构成的积分电路
12.3由运放器件和RC电路构成的微分电路
12.4 同相结构的电路,是反相放大器还是积分电路?

第十三章 认识IC器件
13.1芯片的温度序列
13.2  IC器件的封装形式
13.3 芯片的性能序列
1.3.4芯片的代换问题

中卷
电压比较器原理新解与故障诊断

第一章 电压比较器综述
1.1 基本电路和相关定义
1.2 提出新符号和简要定义
第二章 电压比较器的常用电路形式
2.1基本电路形式——“点”(单值)比较器
2.2 “段”(滞回/迟滞)比较器
2.3 梯级电压比较器电路
2.4“片”(窗口)比较器电路
2.5具有“双重身份”的比较器电路——梯级比较器和窗口比较器的组合电路
第三章 比较基准的设置和来源
3.1 基准电压电路的电路形式
3.2由电路形式预判正常输入信号的电压幅度和范围

第四章 电压比较器的在线鉴别及故障诊断
4.1 在线鉴别比较器和运放器件的方法
4.2比较器的检修思路和方法
第五章 电压比较器的应用特例
5.1 10V基准电压发生器电路
5.2驱动电路的供电电源电路
5.3 故障检修思路

下卷
模拟电路故障的诊断与检测

第一章 小试牛刀:简单点的模拟电路——温度检测电路
实例1: 运放芯片影响了分压值:“虚短规则”已经不成立
实例2: 也许“虚断”不成立是运放芯片损坏后常见故障
实例3:处理模拟信号也不一定就会用到运放芯片
实例4:当电压跟随器的输出电压不等于输入电压时
实例5:看似成片,其实简单的检测电路
实例6:不要让外围电路牵连运放芯片
实例7:开关信号和模拟信号“混搭”的温度检测电路
实例8:传输模拟信号偏偏不用运放!

第二章 也不算复杂:直流母线电压检测电路
实例1:运放芯片的表现不讲道理
实例2:偏置电路的“失职”,导致运放电路的“身份”改变
实例3:基准电压的高低由MCU说了算
实例4:简单点的电路也能完成任务
实例5:运放器件可以坏出这种现象来
实例6:将供电电源是否正常要永远放在检测的第一位
实例7:基准电压的地位其实不低于电源电压
实例8:总有例外的电路结构和形式
实例9:万物都会衰老
实例10:可调元件,提供方便的同时又带来故障隐患
实例11:别太依赖万用表
实例12:器件的衰变并不罕见
实例13:没有好办法就全部焊点来一遍
实例14:不按规则“出牌”必遭淘汰
实例15:奥的斯ACA21290BJ2型电梯变频器上电报欠电压故障

第三章 认识贴片IC元件
3.1贴片IC的封装形式和种类
3.2贴片IC的种类
3.3如何辨识贴片IC器件的产品型号
3.4贴片IC的其它辨识手段和方法
3.5贴片IC的代换

第四章 如何“跑”电路及线路板测绘
4.1 先认识一下实物
4.2 先确实要跑的大致区域
4.3 先找地、供电端
4.4 知道在哪里停就会画了
4.5攻克一路,全军缴械
4.6 画电路图的方法
4.6.1 先按物理位置画再整理
4.6.2 直接将IC拆分后画出
4.6.3 画出来看不懂就失去意义

第五章 预测学及其它
5.1 信号电压预测学(前、中、后级电路之间的电压结构关系)
5.2交流和直流,静态和动态,电压和电流
5.3“虚断规则”不仅仅是运放电路的专利
5.4可以动手脚的地方和不能动手脚的地方
5.5 “脑洞大开”使普通检修装备的“潜能”得以显现
第六章 先两端后中间与扫雷法及其它
6.1 电流检测电路中各点电压预测
6.2 读者对5.1文中尚有问号,继续答疑
6.3 先两端后中间的快速检修法
6.4 故障点“扫雷法”
6.5 电路“首尾一通”法

第七章 变频器输出电流检测电路实例
7.1 输出电流检测电路的经典结构
7.2 输出电流检测电路实例1
7.3电流检测电路实例2
7.3电流检测电路实例3

第八章 “混搭”的模拟量信号输出电路
8.1 模拟开关、光耦合器、运放的“混搭电路”
8.2 光耦合器、电路比较器、运放的“混搭电路”

模电 = 简电
电路原理解析的新思路 故障检修的新方法
让原理分析回归电路本身 让故障检修回归元器件本身

如果能用化简图示说得清楚道理和结果,就不用数学公式来推导;
如果从物理的角度能叙述清楚,就不让数学味儿弥漫于文字之中;
如果能够“看出来”,就没有必要去“算出来”。

https://item.jd.com/10056865082965.html 京东的链接

咸庆信
2022年7月22日

网友A:
最近才明白虚短,其实只是放大倍数太大,运放输出在线性区域,输入差值非常小,忽略认为相等。

网友B:
刚到书店看了运放相关书籍,觉得不理想。太及时了,下午下单买了。

楼主:
关于运放原理新解一书的种种

2016年6月3日,与化工社宋辉老师的通信节选:

我的想法就是将此书写“活”,文字方面非常活泛活泼,读者仿佛聊天一般,即将相关技术学习掌握了。
其实这几年也想过把手头的东西,拿出来交与社会了。放在手里总是没有用的。
我本人最后最愿意写的,还是《漫谈电子电路》。听大学生们,将《模拟电路》戏称为“魔电”,学起来迷迷糊糊,不容易学以致用。二十年来测绘和维修电子电路,经手电子设备数千台,对电子电路慢慢地有了点“感悟”,似乎有了用轻松愉快的方式讲解电子电路的方法,只是想着还不错,实际写起来也许不是那么回事。

以下全为日志节选

2021-7-22

该做的事儿还太多,起码还有三本书的写作应该实施,而且说做就做才成。对电路信号走向的预判能力、对电路图对错的判断能力,对器件查找资料的能力等等,才找到七、八分圆熟的感觉,却已是年至花甲之年:眼睛花了,牙齿松了,腰膝板了,记性退了,手背上老年斑隐现,都似乎是才几天的事儿,好像时间的进程突然加速!该做的事情,稍加耽搁,也许就此永远束之高阁付之东流了,谁知道老天爷还能给你多少时间和精力呢?不定哪个时候啊。只有时间挥霍不起突然成为最紧缺的资源。

2021-12-1

听南京工程学院张老师的推荐,买了几本外国人写的电路书,运放电路权威指南,高速设计技术等,想着通读一下,进一步验证自己。如同佛家的悟后印证,感觉自己也在找印证啊,到了写作运放一本的时候了。
与科班教学、传统书籍中走的是两条路子,维修势必归于简约。这条路子经过七年教学的锤炼,已经走得通了,走得顺了,走得正了。这是有自信心和感到安慰的地方。把道路两边的风景描绘给大众,是一个必然要完成甚至有点急迫感的任务。
知道应该干什么了。60岁,如果能知天命,也不算晚,也值得安慰。

2021年12月24日

一夜风吼,推大铁门哐当作响。天地之间一台大空调启动,升温降温都是风先出动,冷风回旋降温在即,上午十时许,零星雪花飘起。室内写作,已觉凉气迫人,米家脚线电暖器,开始上电运行。
愿为众生而著作,时祷之。时有灵感出现,写作中有时突然笑出声来。

2021-12-26

阳历的一年又要收尾了,或者说又要收工了。昨夜改/写稿至12时,不觉之间。上午修机器耽误了,想着把时间补回来。
正是年来最冷的时光。换上了棉裤。准备穿波斯登上衣了。想孙子了(可以去费县住的),但还想坚持几天,家里的写作环境刚刚安定,怕中断。写作有了起色有了感觉,保任保任。
电暖器开到16度上,室内已经融融了。
早餐牛奶泡煎饼,近一个月了,还不错。

2021-12-31

明天是元旦,恒流源一章的写作遇到了关隘:电路结构和电压放大倍数能从偏置电路中看出来,但恒流特性的表述与解析,遇到难点。输入信号和谁比较,实现恒流调节,基准是哪个?
其它章节都很顺利,写出了很多自己的东西,终天写出了不一样的好东西。
恒流源电路一章,思索了约三天三夜,不断化简等效,有时对图出神,常不觉间已至夜半时分。苦无参考,大部分内容与思路都是从空白处起步。昨晚心火上行,喉疼难忍之际,含西瓜霜克制。一夕间电路关隘竟自得解,晨起,喉疼症消,归于常状。
写作中亦时祷佛菩萨加持,以利大众。似有感之,解决掉写书前稍有疑惑的几个问题。以利大众还未得实施,其实已经先利益了自己。世事若此。
把其它的事儿都推了,只为专心写作。行文效果符合预期,多处甚至超出了预期。

2022年1月16日

闭门锁我,著书立说,案前长坐,写之又写。晚上两集电视剧,活动身体。一锅八宝粥可以吃三、四顿,写作模拟电路原理新解及故障检修一书,快接近杀青了。
只有我知道我已经写出了一本怎样的书。

近乎把所有的事儿都放下了。也容不得其它事儿的干涉和打扰。只能干一样儿,不能分心。近四十年来对电子电路的感悟,来到笔端。思绪在潜水中不经意间冒出水面。迎面是青山,连绵不断的青山,峰顶蓦然地在眼前了。
以写作文学作品的沉迷,进行电子电路内容的写作,也真是没有谁了。

2022年1月22日

快过年了,今天是宝贝的生日。模拟电路一书的正文全部完成。奇迹般地完成了任务。

2022年1月26日

一天加上夜班,书稿修改了80%。
都说音乐无国界,模拟电路的原理解析和故障诊断,也应该是无国界的吧。

2022年1月31日

突然觉得这一切都不再重要了。一下子都省略了。
改稿中。快完成了。随机想起的,晚上想起的,暂时写在手机里,明天再补到书稿里。很多想法都现身了。想着写一本有益众生的书,为众生而写书。眼看着这本书,和预期中的一样,写成了设想中的模样。快要写成了。把所有能掏出来的,都掏出来了。
好。

2022-2-1
春节,过年。稿子二遍改完。过几天化工社宋辉上班后,商定出版事宜。

2022-2-4

哲人说:我找到了一——事物的本质,而你们还紧紧攥着二、三——狭义斜出的现象——不放。我处理任何事物不再费力,而你们却太累太难了。
我找到了举重若轻的力量和大巧若拙的技巧,我找到了诊断模拟电路故障的简单方法。
该段文字是实情,却不宜在书中出现。

模电等于简电 电路原理解析的新思路 故障检修的新方法
让原理分析回归电路本身 让故障检修回归元器件本身
如果能够“看出来”,就没有必要去“算出来”。
如果能用化简图示说得清楚道理和结果,就不用数学公式来推导;
如果从物理的角度能叙述清楚,就不让数学味儿弥漫于文字之中;

2022年2月10日

将上卷第十章恒流源电路的改定稿,寄出版社宋老师。本书的最后一个问号得以解决,了无遗憾了。想着倒出水去,自己内部的水就多起来了。真实不虚。一直纠结的难点,几个不眠之夜,近10个等效图未能解决的。昨天晚上忽然画出个等效图来,图现问题解,图成问题消,一下子成了。
为何改变RL不会影响输出电流,共模输入不起作用啊。答案早在那儿,一叶障目啊。

2022年4月24日

也许有一天,我会向乐于学习电子电路的人士这样推荐:学习晶体管电路的原理和设计,可以看铃本雅臣的《晶体管电路设计》一书;学习运放、比较器电路的原理和故障诊断,可以看拙作《运放、比较器原理新解与故障诊断》一书。
   阅之有益看后能懂的书,应该是作者真正地先懂了,并且带着尽力让读者也懂的心来写作的。风格是活泼的流动而非死板地铺张。这类书凤毛麟角。其次是有作用,但难看懂——作者是懂的,但写出的文字不够圆活生动,读者看起来特费劲儿,这类书也许占到10%左右;再次之,汗牛充栋的充斥市场的,到手后形同废品:作者并不是真通真懂,仅仅是复制与粘贴(有粗制乱造之嫌),这类书占到90%左右。
花甲之年,对自己忽然有了一个极高的要求,从去年开始的第二波有生之年的著作,都要奔着第一类书去努力。也有了写作第一类书的资本和心地。希望老天假我时日,让我完成我的心愿。

看铃本雅臣的《晶体管电路设计》一书,半天修机,半天读书。
此书部分结束语:“回想起自己当年初学电子学时的情景,那里读过的书大部分老师使用等效电路、负载线以及对理论公式进行说明用的。自己想进行设计时,苦于对电子学本质上不懂,不能进行任何方面的设计。只能是跟随着数学式子,仅用头脑来做,而没有真正地掌握。”
大专与大本院校花费数年培养的学生,教学的路子和效果,又何尝不是如此,惜乎惜乎!

2022年5月25日

运放新解打印稿的校对已完成,将改动记录邮箱发宋辉老师了。采用四色排版,清新悦目,很不错的。出错页约有三分之一,约一百个错点。我和编辑老师们用心些,争取无错出书。

2022年6月26日

出版社第二次来的打印稿,已经改完。想着再完善下积分放大器电器的,看了下,怕改动多了反而不美,当时是一挥而就的。无心而成的,有浑然气象倒也不错,就不改了。

2022年7月4日

宋老师联系我,运放新解封面在商讨下改定。
院子内的昙花做了七个花蕾,有三朵要开的样子。晚九时许,绽放了。夜色中亦不失华美。
心中喜悦,算是双喜临门了。

“先天而天不违”与“君子谋道不谋食”,是近来经常自励的句子了。

2022年7月23日

运放新解一书的样书已经收到,感谢宋老师及时邮寄。积分电路坐标图印错,出书后的纠结即在这儿:最不该出错的地方出错了。最怕改错的地方偏偏就改错了。
   好在此书毕竟改了六、七遍之多,其它错处算是很少了。

2022年7月29日

一眼看到中化工控网变频器维修论坛qiouchan网友发的帖子《咸师新书开卷有益》。
被自己感动了3秒钟,被网友感动了半分钟。
宽慰。

帖文如下:
“傻傻呼呼干一年回头看,一年当中总能遇到不少难啃的“骨头”。有些维修是有图纸,但是依旧模棱两可无法修复,泡网度一下都是皮毛,无奈看看天是蓝的云是白的求人依然是难的。
  痛定思痛发现这些年一路走来跌跌撞撞的原因,是思维定势把自己关在狭隘的牢笼里。凭经验维修只适合某一时刻的行为,不是顺分顺水滴。究其才发现堕落的不与时俱进且学而不思。
  那晚看见咸师新书果断下单,昨日收到只看看前几页亦受益匪浅,感谢咸师予人玫瑰手留余香!!!感谢咸师受人以渔的辛劳!!!”

我心甚慰!

咸庆信
2022年8月3日,晚10时,家中

楼主:
关于运放新解一书的部分资料来源

   从事电子线路板的检修工作,已经三十余年了。由于底子薄,从开始就养成了边检修边学习的习惯,写作维修笔记,算是学文科之人的拿手好戏了。
   相关运放的书籍没少看,也下过切实的功夫,笔记记过几大本。一些关隘总是卡在那儿,这一卡二十几年就下去了。像是恒流源电路、微积分电路,前二十多年没有搞通和想明白,最近几年,就好像突然开窍了一般,当对电容器的理解深入以后,突然地对微积电路,也一下子透气了。
   欢欣雀跃之下,心里搁不下东西,就掏出来,一股脑儿地在中华工控网的《变频器维修论坛》上(当时是同时发在博客在论坛上的),发表了系列相关的帖子。这些帖子,也被数个网站,一篇不漏地连续转载过。
   2016年11月3日:运放原理新解(之一);
   2016年11月14日:运放原理新解(之二);
   2016年11月15日:运放原理新解(之三);
   2016年11月15日:运放原理新解(之四);
   2016年11月15日:运放原理新解(之五);
   对于原创文字来说,从时间上看,这哪儿是写出来的(有些篇章可以算作长篇大论的。数千字啊),简直是喷薄而出的。有点不管不顾的意思,先玩个痛快再说!
   其它:
   2011年10月14日:一例V-I转换电路的分析
   2015年9月9日: 有时候只差一步
   2017年7月14日:易能ESD1000型+10V调速端子电源电路
2018年1月21日:有预置电压的差分放大器电路分析
   2018年1月21日:有预置电压的加法放大器电路分析
   2018年8月3日:由差分电路构成的压控恒流源路的简要分析方法
   2018年9月17日:运放电路检修要点
   仍有快写,“成吨往外直抛”的特点,一天或两天之内,有万字的写作量。不查资料,不翻书,不上网,不假思索,非笔走龙蛇也,是键盘猛敲也。
   今天看起来,自己对帖文的如此“炮制”,有点不可理喻啊。只能以“激情写作”来定义了。电子电路,也可以玩激情的吗?
   以上博文或帖子,有些做了补充和改进,有些则近于原样照搬,进了运放新解一书。
   有兴趣的读者朋友,可以进这里http://bbs.gkong.com/list.aspx?Boardid=81看一下本书写作的部分原始资料啊。当作试读好了啊。作者的网名是XQ09181,查阅我的帖子就好了。在其它网站遇到的,都是从这里转过去的呀。

   有人会说,作者书中文章,有点似曾相识啊,是“照抄了网上的帖子啊”,可不是吗?就是的呀。

   对于购书支持者,顺致衷心的谢意!

   咸庆信
   2022年8月4日,夜十时半于家中

楼主:
谢谢hwlfy1 朋友,找出书中的几处错误,加上我发现的。集中在这里改错,如果后续发现有错,会随时补加在这里。

楼主:
090页第五自然段倒数第一、二行
   将“另外,尚有同相积分放大器,较为少见,仍然可用将电容等效可变电阻法进行原理性分析,此处不再赘述。”
 改为“
实际的积分放大器,因为电路时间常数>>输入信号时间常数的缘故,因电容不能被充满电,所以并不能进入比较区;因电容电荷不能被放净,所以也无法变身电压跟随器。也就只能在放大区内“浮沉”了。

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