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切割头碰板,怎么破?(20220727)

楼主(2022-07-22):
一直有这个报警,激光头,传感器线等等都换了。

网友A:
位移传感器(可能就是个旋编)发生松动造成累计偏移误差,最后出界
是不是这种情况,多试验,用小尺寸产品,多次实验,最后出现的都是图2报警~偏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位移传感器(可能就是个旋编)发生松动造成累计偏移误差,最后出界
是不是这种情况,多试验,用小尺寸产品,多次实验,最后出现的都是图2报警~偏左
这个确实不太明白。好像不是编码器。最后连接电容,不知为何一直报警。

网友A:
如果出现的报警一直是图2--轴4负限位报警,说明它一直有累计负偏差,最后碰撞限位。
查看与它有关的位移检测器件是不是松动~曾经遇到并解决的问题。

网友B:
这是电容调高器吧,看那个报警的触发条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