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22):
台达变频器VFD-EL,和西门子1200做通讯,为啥就是通讯不上啊,求大神们给指点一下,或者给个教程!谢谢

网友A:
台达官方都给不了的,你还指望网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台达变频器VFD-EL,和西门子1200做通讯,为啥就是通讯不上啊,求大神们给指点一下,或者给个教程!谢谢
变频器参数设置完成后,使用USB转485接到其通信口上,使用调试助手单独测试变频器,看看能否实现启动、停止、给定频率、读取参数等操作;
1200编程,使用USB转485接到其通信口上,使用调试助手监控其发出的指令,看看是否是正确的启动、停止、给定频率、读取参数等命令;
而后,两者结合起来再进行联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