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23):
某条自动生产线使用开箱机做纸箱,做好纸箱之后,需要使用套袋机把PE膜套在纸箱里面。然后机械手将产品装进已套好膜的纸箱里,接着复称、折袋、封箱、金属检测、贴标、码垛,最后打包入库。

本帖重点讨论套袋机的色标传感器屏蔽问题。

楼主:
套袋机工作流程:输送滚筒把开箱机做好的纸箱送入套袋机,到达套袋工位后,套袋机执行送膜动作,把指定长度的PE膜送进纸箱,然后伸出手指夹住纸箱上方的PE膜,电热装置热封PE膜,然后用切刀把PE膜切断。手指拉开PE膜,升起纸箱,把PE膜套在纸箱里面。最后放下纸箱,在纸箱四周的四个传感器检测纸箱是否套好PE膜。若检测合格,则把纸箱送出套袋机,完成套袋任务。若检测不合格,则发出声光报警,通知操作人员处理PE膜。

楼主:
套袋机触摸屏的设置画面,有“1号色标禁止”、“2号色标禁止”、“3号色标禁止”、“4号色标禁止”这四个按钮,分别可以屏蔽1、2、3、4号套袋检测传感器。

在运作过程中,PE膜偶尔会套得不够好而引起误报警。报警后,必须人工处理,按下触摸屏上的套袋复位按钮,套袋机才会恢复正常工作。

可有的操作工会耍小聪明,在触摸屏上把报警检测功能屏蔽掉,这样他们就可以不需理会套袋机。

楼主:
2021年6月份,曾发生因纸箱没套PE膜而导致客户投诉的事件。

质量部追查此事,我们做了深入调查,检测设备是正常的,没发现是设备的问题。猜测是有人擅自屏蔽套袋检测功能,才会导致PE膜没套好却不会报警。

为此,质量部要求在套袋机触摸屏上设置密码,只有维修人员才有权限屏蔽传感器。可执行起来,只能管一段时间,然后密码形同虚设,一点用都没有了。具体原因,不便多说。

楼主:
为了防止这个问题重复出现,随后,本人在装箱之后复称之前这段输送线,加装了PE膜检测功能——装箱完毕后,复称之前,若检测不到PE膜,则利用复称机构的剔除功能,将其剔除。

楼主:
同时,还修改了套袋机的程序,使得检测纸箱是否套好PE膜的四个传感器,最多只能屏蔽两个。若屏蔽三个或全部屏蔽,则自动清除所有屏蔽。

于是,在套袋机的程序里,增加了一段程序,如下:

说明:V588.0~V588.3,分别对应四个色标禁止按钮。

楼主:
又过了一段时间,本人在巡查设备时,发现有人又擅自把传感器屏蔽了。

由于监控并没有特意对准套袋机的触摸屏,即使查监控,也根本查不到是谁干的。

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让操作工(特别是上夜班的操作工)不会擅自屏蔽传感器呢?真伤脑筋!

楼主:
屏蔽任何一个传感器,要是在监控里能清楚看到,那该多好呀。

后来,本人无意间想到——屏蔽任何一个传感器,若三色警示灯的黄灯都会亮,那么这样就可以从监控里追查到是谁干的。毕竟,从监控里看设备的三色警示灯还是比较清楚的。于是,再次修改套袋机的程序,如下:

楼主:
修改后的效果:

只要任何一个屏蔽按钮被按下,设备顶部的黄灯就会亮起来。从监控里可以看得很清楚。

楼主:
刚开始时,有操作工惊慌地向我反馈:按下传感器屏蔽按钮后,黄灯居然亮了,是不是设备有问题?

我回答说,是特意这样改动的,防止有人擅自屏蔽套袋检测传感器。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擅自屏蔽这四个传感器了。

楼主:
若有网友问,为何不能取消传感器的屏蔽按钮呢?

一般情况下,为确保产品质量,套袋检测功能是要打开的,任何人不得擅自屏蔽套袋检测功能,除非套袋检测传感器出故障,无法正常工作时,不得已才屏蔽坏掉的那个传感器的。

假如没有这四个屏蔽按钮,若套袋检测传感器出问题时,套袋机将会完全无法正常工作,那时就不得不人工套袋了,地方窄,人手不足,很麻烦的,很有可能会影响正常生产。

有了这四个屏蔽按钮,维修值班人员无法处理套袋检测传感器的问题时,只需要把相对应的屏蔽按钮按下去,把有问题的那个传感器临时屏蔽掉,套袋机即可恢复正常工作。此时只需要操作工多留神看看套袋质量即可。

特别是夜班时,三更半夜的,只有维修值班人员在正常上班,其他维修人员或传感器供应商已和周公约会去了,此时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因此,这四个屏蔽按钮是非常有必要存在的。

网友A:
传感器这么容易坏?还是色标传感器,不会是用普通传感器替代吧~容易误动作

网友B:
到最后,还是得从传感器入手,误感应频率高人家才这么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理想状态下是没问题的。

传感器故障,不一定是传感器的问题。

如果维修值班人员,有你那么本事,我就省心好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理想是美好的

现实与理想有差距

执行层的事,我不便多说

网友C:
我这边的分切机上有用到色标传感器,还是非常耐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四个色标传感器,是基恩士的,非常好用!可靠性很好!价格也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