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23):
频率上不去,来回跳11-14hz

网友A:
负载存在间歇性的短路,比如电缆线损伤,就是这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存在间歇性的短路,比如电缆线损伤,就是这现象
可是把电机皮带去掉,完全空载运行就没有这种现象

网友B:
电流多少你都不看!限流了吧!

楼主:
是限流了阿 最高到了70多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