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23):
网上买一个U盘标称32G,拆开看结构,发现一行字,感觉这u盘是假货

网友A:
电脑上查看容量,28G左右都是正常的

网友B:
可以用ChipGenius检验一下。

网友C(2022-09-07):
最简单的是往里面复制内容,只有不足28G,就是虚标。不过现在的32G实在是太便宜,有虚标的工夫,还不如实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