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装开关问题

楼主(2022-07-24):
各位大神,你们好,请教一下各位一个问题,我有三块12伏的加热垫,现在想要加一个小开关来控住它们的温度,要有三个档三种温度,用什么开关好,尺寸最好要小一点,各位有什么办法呀,谢谢

网友A:
功率足够小,用乒乓开关,dip开关

网友B:
这还有看电流,加热东西电流一般都比较大,电流太大的话,还是用多档开关,搭配固态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功率很小,十几欧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3A电流左右

网友C:
自动温控开关

网友A:
看了你的回复,表示看不懂了

网友D:
一个风扇档位开关就有三个档位,刚好合适你的要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一个风扇档位开关就有三个档位,刚好合适你的要求
能? 请出个图

网友E:
我有三块12伏的加热垫,现在想要加一个小开关来控住它们的温度,要有三个档三种温度,

个人的理解是三块垫,分别通电1块、2块、3块来对应3种温度,

比如1档1号垫通电,2档1号2号通电,3档1号2号3号都通电,每一个垫的电流是3A左右。

如果这样的话应该只能上万能转换开关了。

如果不是我理解这样的,那就请楼主说明清楚要求,最好画个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