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卡子可靠吗?

楼主(2022-07-24):
现场有两颗240铝线电缆需要并联,都是大功率用电170千瓦。老板让用这个,头一次使用240平方的卡子,这东西可靠吗?

楼主:
这么一夹,300多电流,能抗住吗?

网友A:
查产品资料,合格的产品应该没问题

网友B:
国标产品没问题,以前用过。

网友C:
这种是设备线夹,有各种规格型号的一般外线用的比较多

网友D:
直接并联的话直接打线耳不行么,干嘛要用这样的并接器啊,如果你是在一条先上并接取电才用这种并线器,你的是铝线,只能用铝才的

网友E:
可靠的,但是这种一般作为分线器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并联的话直接打线耳不行么,干嘛要用这样的并接器啊,如果你是在一条先上并接取电才用这种并线器,你的是铝线,只能用铝才的
是铝的。我就担心不如使用线耳可靠。

网友F:
应该是可以的,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G:
用过,国标的完全没问题

网友H:
国标产品没问题哦

网友I:
怕的话,一条线用两个

网友J:
并沟线夹,只要是国标的产品,大胆的用就是了,电力上用特别广泛。

网友K:
铝线用铝制品,国标就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怕的话,一条线用两个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L:
这种压线头是可以的,但是还是要注意巡查维保,时间久了难免不松动。所以,如果是隐蔽地方长时间不动不看的地方,最好不要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