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24):
报通讯超时故障是哪里的问题有知道的高人回复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报通讯超时故障是哪里的问题有知道的高人回复一下
台达什么系列变频器?一般出现此故障代码都是CP2000系列,有多种原因!按照说明书要求你检查了吗?

楼主:
查了没有问题啊是主板故障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了没有问题啊是主板故障吗
台达什么系列变频器?

楼主:
台达c2000的

楼主:
c2000的通病不知道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