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求教,ST大量逻辑判断怎么编写合适?(20220725)

楼主(2022-07-25):
ST语言大量的逻辑判断大家都是怎么作的?常规的写法感觉比梯形图要麻烦多了,调试的时候还不好检查,比如下面的程序

网友A:
既然麻烦,为什么还要ST?

网友B:
还是梯形图好,
看起来也舒服。

网友C:
这个问题,万先生的标准化程序(现改为烟台方法)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只是别报太大希望~我会不告诉你,所以求人不如求己

网友C:
引用 楼主:
ST语言大量的逻辑判断大家都是怎么作的?常规的写法感觉比梯形图要麻烦多了,调试的时候还不好检查,比如下面的程序
这个不算复杂,看看立体车库,可以用动一发而牵全身来形容

网友D:
话说回来在PLC还好,可以选择用梯形图
不知道在单片机里是怎样处理这样的逻辑关系的,是不是有专门的语句,如果是用if语句那不得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话说回来在PLC还好,可以选择用梯形图
不知道在单片机里是怎样处理这样的逻辑关系的,是不是有专门的语句,如果是用if语句那不得了。
某些人自认为ST或SCL很高级怎么样的,IF套IF,嵌套多达4级+,试问这样的程序,怎么理解?

网友E:
既然梯形图更直观,为什么不用梯形图,非要用ST写?

网友F:
ST语言多方便,你要实现功能这样写不久好了
IF A OR B AND C ELSE
END_IF,
ST语言写个数据计算方便的很,像A=B+C+D+E*F这样的算式梯形图要多长时间,ST要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