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25):
唉,手上的224也算是历经拆机磨难了,从最初的无电源指示,到plc上电继电器频繁动作,前面的都解决了,现在最后的问题就是继电器动作异常了,上电后已经可以正常待机,连接电脑正常,导入自编跑马灯程序,没启动程序,结果发现部分继电器一直有220发电压,启动程序后部分继电器一直没有220V输出,个别两个正常,断电测量继电器引脚,都正常,二极管档测量各引脚相连的驱动管脚,互相对比,也没发现异常,顺着线路,查到两个集成芯片,vhc 04 ,大概测量了一下,感觉没有异常,再顺着线查就到cpu板的缓冲芯片上了,没继续查下去了,再查就是cpu了,请教下维修plc的兄弟,这种故障应该从哪方面下手,直接换vhc 04吗?

网友A:
继电器有220v输出?不能理解

直接用万用表电阻档量输出与COM就可以了
没有一个可能继电器坏了
另一个控制信号就没到继电器线圈,在对应输出灯亮的情况下,线圈不得电,就顺着查下去.....

网友B:
你编一个程序,全部输出点输出,测量一下输出点和COM口有哪几个接通哪几个不通,再PLC—STOP模式的时候,有没有输出点和COM口接通,这样一下子查出来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编一个程序,全部输出点输出,测量一下输出点和COM口有哪几个接通哪几个不通,再PLC—STOP模式的时候,有没有输出点和COM口接通,这样一下子查出来了呀!
编了程序,q0.0,q0.1没有输入信号也一直输出,但有输入信号能听到继电器动作声音,其它继电器指示灯亮但无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