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源故障

楼主(2022-07-25):
ACS510变频器电源黑屏故障

楼主:
简单的检测首先发现是R26开路,曾经有更换R26就修复电源黑屏故障的经历,这回没这么简单!

楼主:
回复 楼主:
更换R26之后变频器继续黑屏,监控3844的7脚电压13小幅摆动,于是直接给3844的7脚18V,测得各脚正常
1脚7.57V
2脚0.18V
3脚68MV
4脚2.10V
6脚8.09V
8脚5.08V

楼主:
于是断开高频变压器的除自供电及稳压反馈的其余供电,结果3844的7脚电压依然脉动!

楼主:
我没找出故障,希望能听到大家的高见!

楼主:
在后续检查中还发现为驱动下三单元提供负压的6.8V的稳压管及耐高压块恢复二极管V57 V31损坏,图中为AK处,这跟电源间歇起振应该没关系。

网友A:
看远一点,干嘛总盯着开关电源!这破板子除非启动电容失效,开关电源其它故障现象表现出来的话,主板接口附近的运放多半是没了,钳位二极管不用说了,互感器还在不在就拼运气!

楼主:
按理说电源坏的并不严重,R26起保护,电源场管击穿,电源芯片3844坏,3脚坏反馈电阻,6脚没有机器损坏,我换过7脚及直供电的电容还有5V电容,换过7脚的V2,实在没辙迫不得已换了高频变压器(目前位置我还没发现变压器坏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我就保留稳压反馈的5V及为7脚自供电,你的意思是说这路5V另有它用,还是5V有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如此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来不服不行呀!3KWACS510上电报F0016接地故障,17 19 21分别为CT1 CT3 CT2 电压均为7.5V 25脚是0V,各路检测电压似乎都没问题,上电就是报16故障,不过这个故障可以通过33组参数屏蔽,屏蔽后启动报过流,并有轻微的炸响声(比炸模块声音要明显小的多)估计是那的问题?驱动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我建议你换板吧!它那个是多层布线,如果你到处都看遍了找不到哪打火,那多半是中间层!特别是炸机的最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
接地是339那一块报出来的,跟电流检测没关系!

网友A:
这个是 霏 贡献出来的,各功率有小差异。我这种懒人是不可能去统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的修好了,曾经怀疑过3844的6脚双向抑制二极管,粗量10来K,大意了,其实就是二极管成单向了,所以量的不仔细看不出来,小的下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