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频率调整

楼主(2022-07-25):
施耐德71变频器变频开关频率有人调整过吗?默认是2.5,如果调大,会影响哪里?

网友A:
调大?变频损耗增大,变频发热增高,但对电机却有利,变频输出的波形好。

网友B:
电机的噪声会减小,但泄漏电流会增大;

网友C:
就是载波频率。电机的噪声会减小,但泄漏电流会增大

网友D:
电机噪声小了,变频器发热量增加,偶尔可能报过热;
再大点,可能输入输出信号不好用,感觉变频器不受控了。

网友E:
调高了,变频器累(IGBT功率开关损耗大点),电机舒服点;调低了,变频器舒服,电机累点(噪声大点,脉动成分大点)。
所以对于大功率变频器,出厂值放在3k以下,小功率机型放在8k左右。

网友F:
咸版主一语道穿,语言精练,通俗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