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25):
停机方式应该选用哪种(电机没有刹车)
减速时间设定 1s 报过电流,减速时间是不是应该加长

网友A:
你是加了制动电阻的吗?那就看看有没有关于加制动电阻的参数,或者说一下变频器的具体型号

网友B:
停机方式;
减速时间;

网友C:
2.03-2.08都要设置 具体看效果

网友D:
增加刹车电阻目的就是为了可以最短时间停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变频器是沃森VSI9000手册里面没有关于制定电阻的参数只有直流制动参数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了制动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个是直流制动的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了制动电阻

看了一下,这个设置比较简单,如果报过减速电流,应该也只能加长减速时间了,

另外你可以在停机时量一下电阻两端有没有电压,或者用手摸一下电阻有没有发热,看看电阻有没有起到作用。

网友E:
减速停机停机时制动电阻起作用。消耗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