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26):
m256这程序写了感觉没用,需要外接安全光栅才能起保护作用吧。

网友A:
M256信号从哪来?

网友B:
你把它与光电关联就可以
可能你查不到对应的光点(in),说明这个设备不需要
为啥它还在这里? ~系列标准化程序(如果它是成熟系列话设备),只要处理IO影像就能用
这在电梯,立体车库,制砖机....都有应用
上海某电梯厂出的电梯,6-24层是一个程序

网友C:
M256会被光电触发,就起作用了呀。

网友D:
要看完整的程序

网友E:
这个位置肯定有外围传感器来支持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