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26):
各位大老,本人遇到两台丹弗斯FC301 18.5KW输出模块炸机机器,把驱动相关损坏器件更换后不装逆变模块情况下加母线电压580V,静态情况下-6.5V和18V单独对各自地,测量电压均正常,第一张图中TD350I边上的电容两端无17V电压(对比正常机器主板是有17V电压),测量发现驱动IGBT下臂3路均不工作,相关的TD350I第2脚均无5V输出,怀疑是16.5V和-6.5V供电存在问题导致驱动IC TD350I无法工作(但是单独测量又都正常),把相关的器件,各脚阻值均一一排查没有发现问题,按照以前学的理论知识两路供电不应该都有相应的地加到IC上才可吗?但是却找不到16.5V的地,用万用表测量各脚与16.5V的地阻值均非常大(与正常板对比没有差别),陷入绝地,有哪位高手或仁兄指点或遇到过些种问题,给点思路,不胜感谢。

网友A:
负压是相对参考地而言的,将30伏分割20和10,1/3处认为是参考地,则30伏的负极就是-10伏

网友B:
建议楼主拿出点时间,从供电到驱动电路,测绘出一路的原理图来,则问号全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咸老师和另外的指导。问题已经解决了。原因还是自己犯了低级错误。此台机器已经连续烧三块逆变模块,初步测试都是在拆掉逆变模块情况下上电测试驱动部分,阻值和用二极管档测量都没有大的区别,大概画了一下草图对原理不是太理解加之烧模块阴影存在,所以没有加装逆变模块。昨天维修丹弗斯FC301 7.5KW变频器时发现有模块情况下TD350I 1脚边上的电容两端有17V,无模块无17V,两种驱动电路相差不大,突然一下茅塞顿开,把18.5KW模块装上一切OK。现在回想起来整个过程都是自己记错了电容两端17V是在有模块情况下出现的,深刻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