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26):
各位前辈,小弟有二个三菱PLC,一个是3u.一个1n.目前两个PLC走NN通信,用485bd板连接,3u为主站,然后用触摸屏和3u用232走编程口通信,可是通信不能成功,(触摸屏是电脑,不是实际解摸屏)用电线给3u输入点信号可以控制1n的输出点,用电线给1n输入点信号也可以控制3u的输出点,但用触摸屏为什么不行呢?愁死人了,望各位大佬指点迷津,小弟感激涕零……另外有没有关于485程序的老师能发我一份吗?(注:用触摸屏和单个PLC我是通信成功的)

网友A:
电脑程序以前没用?
你注释的触摸屏就是现在用的电脑?那就没道理不通了。

网友B:
(注:用触摸屏和单个PLC我是通信成功的)

这个是不是可以理解为,3U与1N之间如果不通讯的话,电脑是能与3U通讯成功的。如果两个PLC之间485连上,那么3U与电脑就通讯不成功。

不成功时有什么提示没有或者说是怎么样的不成功情况?电脑连plc通讯是触摸屏在线模拟还是其他组态软件?触摸屏的具体型号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昆仑通泰的软件和单个PLC是通信成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的,啥提示没有,用的是昆仑通泰在线模拟

楼主:
这是手动给信号是可以通信的,说明程序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啥提示没有,用的是昆仑通泰在线模拟

3U的485BD有条电缆线是接去哪里的,就是红黑那两条小线。

最好把通讯接线拍出来,或者画个草图

网友C:
楼主二台PLC的站号是否会重复了

楼主:
站号不重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啥提示没有,用的是昆仑通泰在线模拟

3U的485BD有条电缆线是接去哪里的,就是红黑那两条小线。

最好把通讯接线拍出来,或者画个草图
其中一头接的是USB转485接头,不过没插到电脑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啥提示没有,用的是昆仑通泰在线模拟

3U的485BD有条电缆线是接去哪里的,就是红黑那两条小线。

最好把通讯接线拍出来,或者画个草图
其中一头接的是USB转485接头,不过没插到电脑上

你说的通讯不成功具体是怎样的?

是画面不显示元件还是怎样?

是在什么情况下?

是485的通讯线连上就不行了,还是启动某个程序才不行?

楼主:
各位大哥请多多指导,感激不尽……
上传程序我用的是编程口,而且组态软件设置也没错,因为用单个PLC和组态软件模拟都是成功的,所以应该不存在设置参数不对,难道走NN通信是设置是不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啥提示没有,用的是昆仑通泰在线模拟

3U的485BD有条电缆线是接去哪里的,就是红黑那两条小线。

最好把通讯接线拍出来,或者画个草图
其中一头接的是USB转485接头,不过没插到电脑上

你说的通讯不成功具体是怎样的?

是画面不显示元件还是怎样?

是在什么情况下?

是485的通讯线连上就不行了,还是启动某个程序才不行?
就是用模拟软件打开的时候PLC没反应

网友D:
触摸屏不能写输入点(X)因为X是只读,在触摸屏上的X换成M,在程序里面再并上这个M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触摸屏不能写输入点(X)因为X是只读,在触摸屏上的X换成M,在程序里面再并上这个M
对啊,输入点是x和m并联的,所以手动给信号是正常运行,有昆仑通态模拟的时候点m一点反应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啥提示没有,用的是昆仑通泰在线模拟

3U的485BD有条电缆线是接去哪里的,就是红黑那两条小线。

最好把通讯接线拍出来,或者画个草图
其中一头接的是USB转485接头,不过没插到电脑上

你说的通讯不成功具体是怎样的?

是画面不显示元件还是怎样?

是在什么情况下?

是485的通讯线连上就不行了,还是启动某个程序才不行?
就是用模拟软件打开的时候PLC没反应

问了你几个问题,就回答我一句话,用模拟软件打开的时候PLC没反应。如果只是打开软件肯定没有反应,你的去操作才行呀,是按钮开关按了没反应还是寄存器输入不了数据。你又说连接单台PLC是可以的,只是两台PLC之间通讯后就不行了,具体是哪里不行你又不说,不同的问题表现原因是不一样的。

这样的话,本大哥表示是无法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啥提示没有,用的是昆仑通泰在线模拟

3U的485BD有条电缆线是接去哪里的,就是红黑那两条小线。

最好把通讯接线拍出来,或者画个草图
其中一头接的是USB转485接头,不过没插到电脑上

你说的通讯不成功具体是怎样的?

是画面不显示元件还是怎样?

是在什么情况下?

是485的通讯线连上就不行了,还是启动某个程序才不行?
就是用模拟软件打开的时候PLC没反应

问了你几个问题,就回答我一句话,用模拟软件打开的时候PLC没反应。如果只是打开软件肯定没有反应,你的去操作才行呀,是按钮开关按了没反应还是寄存器输入不了数据。你又说连接单台PLC是可以的,只是两台PLC之间通讯后就不行了,具体是哪里不行你又不说,不同的问题表现原因是不一样的。

这样的话,本大哥表示是无法指导
不好意思啊大哥!我晚上回去把图片发上来也,你再帮忙看看!感谢

网友A:
好像神问题又出现了

没有昆仑屏实物屏,用电脑开发软件模拟替代,可以单体控制PLC,如果两个PLC通过485联起来,先前能用模拟控制的也不能了。
问题是这样吗?
那就找买个屏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神问题又出现了

没有昆仑屏实物屏,用电脑开发软件模拟替代,可以单体控制PLC,如果两个PLC通过485联起来,先前能用模拟控制的也不能了。
问题是这样吗?
那就找买个屏再试
对,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啥提示没有,用的是昆仑通泰在线模拟

3U的485BD有条电缆线是接去哪里的,就是红黑那两条小线。

最好把通讯接线拍出来,或者画个草图
其中一头接的是USB转485接头,不过没插到电脑上

你说的通讯不成功具体是怎样的?

是画面不显示元件还是怎样?

是在什么情况下?

是485的通讯线连上就不行了,还是启动某个程序才不行?
就是用模拟软件打开的时候PLC没反应

问了你几个问题,就回答我一句话,用模拟软件打开的时候PLC没反应。如果只是打开软件肯定没有反应,你的去操作才行呀,是按钮开关按了没反应还是寄存器输入不了数据。你又说连接单台PLC是可以的,只是两台PLC之间通讯后就不行了,具体是哪里不行你又不说,不同的问题表现原因是不一样的。

这样的话,本大哥表示是无法指导

楼主:
上面三个图片是刚刚为了测试临时做的,说明单个PLC通信是没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三个图片是刚刚为了测试临时做的,说明单个PLC通信是没问题的
那你把485的线接上再试,然后写了通讯程序再试,看看到底在哪个环节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三个图片是刚刚为了测试临时做的,说明单个PLC通信是没问题的
那你把485的线接上再试,然后写了通讯程序再试,看看到底在哪个环节不行的
刚刚不小心把485板子碰线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三个图片是刚刚为了测试临时做的,说明单个PLC通信是没问题的
那你把485的线接上再试,然后写了通讯程序再试,看看到底在哪个环节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