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26):
今天维修一台伦茨9327ES伺服驱动器,使能立即报OC1故障,可以复位,复位后再使能又报OC1,不带模块检测驱动波形如图所示,看不出问题,模块是没问题的,换了其它驱动板能正常运行,修了一天也没搞定,麻烦遇到过这问题的仁兄指点一二,非常感谢!

网友A:
如果我没记错,伦茨9327es/9328es是一张大板,驱动是6路独立电源供电,也就是没接模块都是分开的。oc就是有驱动缺相了(或者检测认为缺相了)
您不带模块能测试了波形,证明您屏蔽了检测。桌面测试你可以这样屏蔽,将6路反馈光耦短接,再屏蔽掉每一相的互锁(就是把二极管后面到地),装上主板直接驱动。这样您可以看出每相6个桥的标准波形。如果驱动波形都不对,驱动肯定是坏的,驱动波形都对,在试着放开屏蔽光耦,放到那一相启动就报警oc,就是那一相的故障。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朋友,确实是一张大板,型号8221LP,反馈是6个HCPL0611光耦输出端并联接到控制板上的,我把光耦输出端并联之后的信号和控制板断开,不带模块测到的波形,波形看着没问题,装上模块也没敢把这个信号断开,怕损坏模块,但是一使能就报OC1,板子还在那放着,想请教一下把外部直流560伏电源正极串联一个0.5安的保险丝单独给模块供电,有问题的话不知能否损坏模块,望赐教,非常感谢!

楼主:
另外就是遇到过输出缺相的机器,但是不报OC1,只是输出缺相,换掉无输出那一相的输出光耦故障消除。

网友B:
电流检测也要重点检查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仁兄,电流互感器信号线都断开了

网友C(2023-02-10):
回复 网友A:
大师所说的二极管后面到地是指的哪个二极管,不是太明白,请指教,谢谢!!!

网友D(2023-08-21):
楼主修好了吗?今天也是修了一台开机报警oc1《霍尔传感器》m脚一个15v,一个14v换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