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27):
今天上午正在配电室没啥事,电话进来了说一台包装机运行异常,大部分时间是正常的偶尔几分钟十几分钟就会出现停机,然后重新开机又正常运行,我一听这种故障心里就腻烦,这种偶发故障最难弄。极不情愿的拎着工具包过去了,到现场经过观察确实是偶发故障停机,毫无规律。按照习惯我首先观察plc但是发生故障的时候太快了好像plc指示灯有变化,又看不清不确定,,灵机一动用手机录像再反复回放暂停看看到底那一瞬间发生了什么。后来确定了故障停机时候plc闪一下黄灯随后恢复正常。

西门子200smart黄灯也就是stap停止指示灯,为啥子运行中停止程序??内部原因还是外部?排除法吧更省事,拿来电脑拿来备用plc,直接换上!心里盼着换个plc就好了。失望了,,还是不行,也不白换起码排除了plc本身问题,那么就是外部原因,无论是输入还是输出某一个点有问题应该都不会导致停止程序,,最大可能还是电源,用万用表持续测量电源电压监控,故障瞬间也只是表显数字闪动一下,看不清电压具体变化数字,不过也可以肯定电压波动了,那么下面范围进一步缩小到了电源问题,那么就还有两种可能,1电源盒故障2有短路故障点。直接换电源盒吧,心里又盼着换个电源盒能好。。唉,,还不行。事情发展到了我最不想的那种了,,外部24v用电元件有短路情况,最艹蛋的是偶发短路,瞬时短路随后就恢复那种,,这怎么找??那么多线路光电开关,电磁阀。。无从下手!实在找不到!嘿嘿办法是人想出来的,最后处理方法就是图片那样。

我又给他加了个电源盒,其中一个专供plc电源,另一个管其他24v用电元件。

虽然故障没有完全处理好,起码能正常运行了,至于这个偶尔短路问题,就让它短路去好了,让子弹飞一会,什么时候故障明显了持续短路把保险烧掉了,再去解决短路问题,那就很容易了。

有时候活只能这么干,不然你就一直修吧,中午饭能不能吃的了都不好说。可能也是人懒的原因。。。。。。。。

网友A:
作为一个工控人,看见这个乱七八槽的线路,就莫名烦躁,总有一股想把它理顺的冲动!

网友B:
这个还真的麻烦呀,坏的干脆点还好查点。

网友C:
PLC 瞬间stop 又自动run 那一定是PLC感知到供电低落,什么原因,可能有多种
如果后续不在出现瞬间stop问题,说明在某个动作时,打破了原供电平衡,不是短路问题.
可以通过动作找出元凶,其可能被替换过,也可能是维修改造后添加,也可能是临终前的警告

有一点可以肯定,程序没考虑断电续接

网友D:
我们也这样干过,能解决问题才是硬道理

网友E:
挨着监测每路的电流 我一般这么做

网友F:
楼主干得漂亮,要我这只能这样,不停机才是王道

网友G:
这个明显就是24V用电器的问题,一般都是行程开关短路,或者其他有机械动作的元器件动作时正负短路或对地短路。

网友H:
这种问题不好处理。

大概率是某个感应器线破了,刚刚机器动作过程中小短路,不好解决。

网友I:
就事论事,这个该查外部的线路,电柜里面的线路如果不是老鼠咬,一般很少出问题的,做这个行业几十年了,才遇到过一次的PLC的公共电源线烧断,(控制线选的非常小,还没有保险)

网友J:
处理的很不错

网友K:
干维修就是这样:什么省事什么来,我以前干维修电工的时候,有个空开动不动跳闸,打上去又好了,实在找不到原因,最后用根木头把空开栓起来,问题解决,一样用得好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干维修就是这样:什么省事什么来,我以前干维修电工的时候,有个空开动不动跳闸,打上去又好了,实在找不到原因,最后用根木头把空开栓起来,问题解决,一样用得好的。。

什么找不到原因,你已经找到了,开关不良需要更换啊?要不开关坏了,要不容量小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干维修就是这样:什么省事什么来,我以前干维修电工的时候,有个空开动不动跳闸,打上去又好了,实在找不到原因,最后用根木头把空开栓起来,问题解决,一样用得好的。。

我草,你这个不能干啊

1,测量下电流,2,换空开。(根据电流来)

3,排除线路问题,让钳工看看泵是不是卡东西了。

你这样做,三流电工干的,而且危险

网友E:
引用 网友K:
干维修就是这样:什么省事什么来,我以前干维修电工的时候,有个空开动不动跳闸,打上去又好了,实在找不到原因,最后用根木头把空开栓起来,问题解决,一样用得好的。。
空气开关能顶住吗?又不是闸刀开关

网友M:
让子弹飞一会儿!

网友N:
这也是经验之谈,不管使用哪种方法只要能解决问题就好。

网友O:
排除线路问题,检测电流看看

网友P(2023-04-01):
受教了!成分感谢,你太狡滑了...领导知道你这样浪费,你的年终奖就岌岌可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