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交流下,设备电源指示和plc灯一闪一闪

楼主(2022-07-27):
1项火线外接一根到第一个保险丝,然后接到变压器上端和零线测量没有220电压只有几十伏,和其他2/3项量有380/350左右电压;
如果把变压器进线上端卸掉,或者控制箱的空开拉掉,零线测量3项都是有220v电压的,大家来交流下猜猜怎么回事?
三相之间火线都都是380多都到正常的。

网友A:
估计零线问题,零线最好不要进空开

网友B:
请出图,看文章有误解
变压器单项还是三相不明,
1.测量点变压器上端
a--N
几十伏
2.
a--L2(L3)
380v 还是N--L2(L3)
3.变压器上端断开,或断开空开, N--L1/L2/L3=220V
图对不对?不说,就可能的测点伤脑

网友B:
看题目.找出图纸不难查

网友C:
保险丝是否带灯的?保险丝短接试试!
应该就是保险丝问题

网友D:
保险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