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源求助

楼主(2022-07-27):
如图三菱伺服电源故障,铲胶的时候大意搞掉了4个器件,是电源芯片MC33364D的震荡脚的电阻R4,就是并在6脚与8脚上的电阻再经电容接地,有维修过这款伺服的请提供下帮助,这个电阻到底是5K  10K 还是 15K,谢谢!

楼主:
装了一个5.6K试电正常

网友A:
敬畏(不盲目“创新”),严谨(查各种资料),求实(尊重原电路),学习(我们太渺小)。。。

网友B:
修前先拍照留存;

楼主:
晕了,在另外一台维修过电源的伺服上发现R4原来没电阻!现在我也迷糊了,R4是决定震荡频率的,这个震荡频率相差一点电源倒是能调节占空比,就怕相差悬殊。。。能能确定这个电阻到底有还是没有,到底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修前是一堆704胶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拆了一台,没有R4电阻

网友D:
仔细看焊盘,R4还真没期间痕迹

网友E:
回复 网友C:
费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