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27):
测量输出正电压:+20V左右,反偏电压-8V左右,峰峰值电压接近30V.
感觉输出驱动电压有点高,正常应该16V左右。
驱动供电由几个小变压器二次变换得来。
主开关变压器输出+15V,经过13845芯片+MOS管+小变压器正激变换。(测量工作频率200KHz左右)

大家有没有修过安川三电平机器,希望提供下测试数据。
总感觉输出电压有点高~~
万分感谢!!!

网友A:
驱动电路的供电,从芯片讲,22V~28V,均为正常;从IGBT的信号回路看:+12~+18V,-5~-14V,均为正常范围。
楼主所说,若其它电路的供电电压都为正常的话,驱动电压总和为28V。正的激励电压到20V,也算没有问题(但给人的感觉上, 是偏高了)。
还有一个可能,空载正压20V,脉冲(带载)期间会有所降低,如降低至17V。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有可能是“空载”的原因,测试的时候驱动输出没有插IGBT控制极。坏了两个IGBT,等IGBT到了,我在测量一下。

网友B:
一般来说IGBT手册中的最大值给的+—20V,驱动是18V,且用18V的TVS,20V已经开始进入钳位段了。看示波器,驱动正向实际是18V(正脉冲后半段),但上升沿尖峰有点高,是不是你示波器探头不好。把时间轴拉长一点,你这个波形太窄了不好观察波形。

楼主:
回复 楼主:

装上IGBT,(给驱动带上负载)驱动波形测试正常,虚惊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