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28):
之前是外部电位器调速,突然20HZ锁定了,看上.下限频率也没锁定,恢复出厂值也是不好,改成用面板调速也不管用,就是20HZ锁死,用外部AV1通道,看监控数值也送到了,正常0-10V调节显示,请教主板哪里问题,哪个元件问题

网友A:
单独把一个频率锁死,这个这还没有遇见过。只有问问厂家吧,看看他们如何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厂家也就是让你换主板,或者发回售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