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28):
cp1e-e30sdr运行一小会儿电源灯和运行灯就灭了,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如果外部220V正常的话,把PLC电源输出断开,还这样的话,需要检查PLC的电源板了

网友B:
如果使用PLC自带24v输出,就用外加电源替换试试
你没说具体型号,如果使用的是-D产品,供电模块可能选小了

网友C:
只接电源线,其它都不接,如果还是这样一般是电源板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