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28):
三垦变频器报er u 调不了参数  说明书写的因为电压不足所以不能调参数 我测了一下母线电压和控制板上的24v都是正常的 求大神解答

网友A(2024-02-17):
驱动板有个8脚的,检测电压的,你找找

网友B(2026-05-08):
引用 楼主:
三垦变频器报er u 调不了参数  说明书写的因为电压不足所以不能调参数 我测了一下母线电压和控制板上的24v都是正常的 求大神解答
你好,我也遇到了这个电压不足,无法修改参数。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